MSP430单片机标准寄存器和bit位的定义

楼主:
MSP430单片机标准寄存器和bit位的定义:

一、标准bit位定义(STANDARD BITS

WORD:字

15         14                                                     7                                    1              0

BIT15

BIT1

BIT0

Byte:字节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二、状态寄存器SR的位定义

15              9     8            7            6            5            4                   3     2     1     0

未用

V

SCG1

SCG0

OSCOFF

CPUOFF

GIE

N

Z

C

C             :进位位,发生进位时置1

Z          :零位

N          :负数位

GIE        :通用中断允许位,1开全部中断,0关全部中断。

CPUOFF   :CPU关闭位,既除RAM内容,端口、寄存器和特别允许的外围模块保持活动外,全部停止活动,所有允许的中断可以唤醒。

OSCOFF   :晶震关闭位,既除RAM内容,端口和寄存器保持活动外,全部活动停止,只可能在GIE置位条件下有外部中断或由NMI唤醒,如果不同时对CPUOFF置位,则不能对它置位;

SCG0/1     :系统时钟发生器控制位0和1,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的4种状态;

V           :溢出位,当运算结果超出有符号数范围时置位,对字和字节格式均有效。

三、由SR设置的低功耗模式; (BIS.B  #LPM1,&SR)

#define LPM0                (CPUOFF)

#define LPM1                (SCG0+CPUOFF)

#define LPM2                (SCG1+CPUOFF)

#define LPM3                (SCG1+SCG0+CPUOFF)

#define LPM4                (SCG1+SCG0+OSCOFF+CPUOFF)

说明:低功耗模式可以被允许的中断唤醒;

1)LPM0:

CPUOFF置位,不使外围模块停止运行。ACLK,MCLK信号保持活动,MCLK可用于模块,FLL+锁相环保持活动。

2)LPM1:

CPU停止活动,MCLK可用于模块,FLL+锁相环关闭。(SCG0控制)

3)LPM2:

CPU停止活动,ACLK保持活动,MCLK,DCO被禁止;

4)LPM3:

CPU停止活动,ACLK保持活动,MCLK,FLL+,DCO,DCOCLK被禁止。

5)LPM4:

CPU停止活动,ACLK关闭,MCLK,FLL+,DCO,DCOCLK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