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是否失真

楼主:
这个芯片的in脚如果直接用单片机给1MHZ的PWM.输出是否会失真的?它的供电电压是6V.

网友A:
“失真”的意思是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样。
UCC37322用于功率MOS管驱动,信号经该芯片后失真无可避免,脉冲会有一定延迟,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也会改变。
但只要能够满足你的使用要求,这些“失真”都是允许的。是否能够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全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失真”的意思是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样。
UCC37322用于功率MOS管驱动,信号经该芯片后失真无可避免, ...

芯片内部是一个MOS管,像这么高的频率是否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来的,但是datasheet中没发现要多大,单片机是否驱动电流过小,在芯片内部回路到达输出端时波形就已经失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是一个MOS管,像这么高的频率是否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来的,但是datasheet中没发现要多大,单 ...

“单片机是否驱动电流过小,在芯片内部回路到达输出端时波形就已经失真了?”
该输入端的MOS管对单片机来说是个电容性负载,单片机输出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需要相当的电流,所以你说的情况可能出现。
不过,该芯片datasheet中已经说明:该输入端具有施密特性质,所以单片机输出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形并不会使芯片输出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否驱动电流过小,在芯片内部回路到达输出端时波形就已经失真了?”
该输入端的MOS管对单片机 ...

嗯,明白了。谢谢楼主的耐心解答。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否驱动电流过小,在芯片内部回路到达输出端时波形就已经失真了?”
该输入端的MOS管对单片机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从这个截图的几个参数,怎么就能看出输入端具有施密特性质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从这个截图的几个参数,怎么就能看出输入端具有施密特性质呢?请指导,谢谢!

“从这个截图的几个参数,怎么就能看出输入端具有施密特性质呢?”不是从这几个参数,而是从引脚的说明中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