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数据寄存器只有8位,为什么能够一次发多个字节给它?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搞串口接收,为什么一次能发这么多个字节给USART0?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RX0IF = 0;                                //清中断标志
        temp = U0DBUF;
        U0DBUF=temp;
}

网友A:
每收到一个字节触发一次中断 然后把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回去 这样一次发多少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有的控制器硬件内部对串口有多级缓存,可以保存多个数据。而程序中也可以创建一个缓冲区,用于保存收到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收到一个字节触发一次中断 然后把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回去 这样一次发多少都是可以的

同意,是一个字节触发一次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