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转单端原理分析

楼主:
各位大神:
       请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原理,以及信号变化情况。

差分转单端分析

差分转单端分析

网友A:
个人认为直接用专用芯片,能够有效保证一致性。

对于你说图中的原理,感觉你的图比较片面,部分上拉,下拉都不放出,这样不是讨论的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直接用专用芯片,能够有效保证一致性。

对于你说图中的原理,感觉你的图比较片面,部分上拉,下 ...

确实是用于芯片,我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经过两个串联一个并联电阻,最后经过一对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这种电路大都应用在小信号采样电路,前面一般为互感器,二极管的作用是限制信号幅度不超过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大都应用在小信号采样电路,前面一般为互感器,二极管的作用是限制信号幅度不超过0.7V

嗯,那前面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