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 FT232RL USB转uart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8-03-19):
关于使用 FT232RL USB转uart不识别的问题
最近在玩一款射频板,板子上使用了FT232RL作为USB转UART 转换
芯片
。
我按照正常的步骤玩板子,发现用串口助手怎么都接收不到数据。然后到
devices manager查看,发现这款芯片的驱动被装成了 蓝牙的,显示出:
Broadcom bluetooth 3.0 USB with AMP。于是到网上download FT232RL的
driver,接了装了多个版本都未能成功。后来 偶然发现了 一个贴子,虽然跟我的
问题不一样,但我按照其方法,最后解决了问题,现在贴出来 以供 他人 参考。
在此感谢 无私 的 网友:
原来的问题为:
如题,这是近日我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频繁遇到的问题:
之前正常的FT232(USBTTL)模块,电脑突然不能正常识别;
查看设备管理,也只能看到一个“FT232R USB UART”的未知设备;
换台电脑,此模块依旧只能被识别出未知的“FT232R USB UART”设备,且重装驱动无效。
解决办法为:
先打开设备管理器,看到如下内容
双击可以发现,FT232被识别成了未知设备,连设备类型标签都丢失了
别担心,一会就能解决:
首先,点击更新驱动程序,选择手动查找并安装驱动程序
从列表中选取
选择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选择厂商“FTDI”,型号“USB Serial Converter”,我这最新的版本是2.10.0.0
下一步,等待驱动安装完毕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步骤完成后,再双击这个设备,更新一次!!!
依旧手动更新
从列表中选取
这次选取的类型,是“端口(CON和LPT)”
厂商和版本,你会发现和之前选的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
不要感谢楼主,楼主只是一个传说
结语:
这次普遍的故障应该和Windows系统有关,某个软件或者系统的更新影响到了原有驱动,进而导致模块失效,而且换台电脑,失效的模块依旧故障,因此可以判断驱动故障的影响延伸到了FT232R芯片内部
如果 你是 XP 系统,按照下面的方式(其实 本质都一样)
开始找到 带黄色 感叹号的 串口,类似于上面的
然后双击,选择 驱动程序,点击 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 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下一步
选择 不要搜索,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下一步
选择 要安装的 驱动,下一步,就可以安装了
最后 重复上面的步骤 一次,就能成功。我是这么 安装的,最后
实现了 串口助手 接收 数据。
再次 感谢 那名 提供方法的 网友。
需求IC可直接联系:13823261387,QQ:2355239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