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高增益RF放大器

楼主:
亲们,可不可以推荐一款低噪声、高增益RF前端放大器,增益做好能达到35dBm以上的,谢谢!!!

网友A:
同求,一款低噪声、高增益RF前端放大器,增益达到10~20dB就好,最好是个小模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一款低噪声、高增益RF前端放大器,增益达到10~20dB就好,最好是个小模块,谢谢!!!

什么频段的,具体的要求。

网友B:
回复楼主的,要说说具体的要求,是那么频段之类的,要不你自己去RFMD网站去自己选择,很多都是高增益的,低噪声的,价格也不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的,要说说具体的要求,是那么频段之类的,要不你自己去RFMD网站去自己选择,很多都是高增益的,低 ...

您好,我想做一个包络跟踪射频功率放大器的仿真,用的软件是modelsim(好像拼错了)但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这个东西,能不能指点下仿真怎么做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