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拆解——揭秘苹果的PCB三明治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既然是十周年力作,那就先和初代iPhone合个影吧。感谢乔布斯,改变了这个世界。

在我们开始毫无头绪的拆解前,先让我们看看来自Creative Electron为我们拍摄的X光照片吧!

X光下可以看到两块电池(iPhone史上第一次)、超小的电路板、无线充电圈。为了给前置摄像头、传感器等让出位置,扬声器略有下移。

网友:
另外在Tapic Engine和底部扬声器之间(绿色框)有个神秘芯片,会是什么呢?

底部两颗螺丝和以往不太一样。

但是拆机步骤还是老样子,首先加热一番。

然后分离屏幕和机身。
幸运的是,苹果似乎并没有重构过多的设计,我们传统的iOpener,iSclack以及撬片足以完成工作。

这意味着不需要更大的抓力便可将OLED显示屏很好地固定在中框上。

看到内部世界了,不过小心排线。

这块小卡片是和上边的螺丝是阻拦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障碍。

好了,前面板分离了。

像书一样的拆解步骤,这是让我们在iPhone 7 Plus上所惊讶的新设计,但现在已经成为了设计标准

网友:
应该还有的吧,还没拆完。

网友:
职业拆家,,
苹果手机的空间布局还是很合理的啊,空间利用率很高
内部都是模块化的思路设计

网友:
8000多的东东,就拆了,不作不行么????

网友:
拆了好歹还能装回去,就想不通国外那些用新电子产品进行暴力实验的

网友:
最好能分析下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