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功率上的疑问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功率的问题。先上图:

首先就是想问一下,在V10是直流输入,大小是15v,电流在2A左右。但是为什么线圈L1和L6上的功率要比输入大呢?是因为电容C18有储能?还是控制MOSFET的V2也输入的一定量的功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模型我做出了实物,却不知道怎么测功率,我只有示波器和万用表。我在电感边上串一个1Ω的电阻,用示波器量表比并联在电感和电阻上,测得的波形带有有效值,这个有效值作为电感功率的电压,在单用另两个表笔测电阻上电压的有效值,这样除以1Ω电阻就是电压值。通过公式P=UI求的电感上的功率。我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可行性,也不知道示波器上有效值能不能拿来作为电感功率上的计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但是为什么线圈L1和L6上的功率要比输入大呢?”
这是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
在开关电源的一个工作周期内某些时间段,电感存储能量的功率比直流电源输出功率大,是有可能的。但在一个工作周期内,电感存储能量的平均功率比直流电源输出功率大,是不可能的。

网友:
“……通过公式P=UI求的电感上的功率……”
恐怕你对“功率”的理解不够准确。

网友B:
为什么线圈L1和L6上的功率要比输入大呢?
怎么知道的

做出了实物,却不知道怎么测功率
测试哪里的什么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线圈L1和L6上的功率要比输入大呢?
怎么知道的

做出了实物,却不知道怎么测功率
测试哪里的什么 ...

就像测试一下在电感存了多少能量,就是用上述方法,在上串联一欧姆电阻,通过示波器上显示的有效值测出电感的电压和电流,就是电流表内接法。有点小误差,但是为什么功率会比直流输入的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为什么线圈L1和L6上的功率要比输入大呢?”
这是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
在开关电源的一个工作 ...

我只是想知道我用这种方法测功率是否正确,还有就是P=UI的理解错在哪了请大神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