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ID上下位通信异常

楼主:
下位机:STM32F407,HAL库,HID通信(64字节一包数据)
上位机:C#问题:
        下位机连续给上位机发送数据包,上位机只能接收到最后一包数据,Bus hound看到电脑的HID接口的确只发出了一包数据;
在每个数据包发送加延时(15ms)间隔,上位机能收到所有数据
        困扰了好久,求大神帮忙,谢谢?下面是我下位机USBHID工程的相关配置

网友A:
主机读取 HID 设备的数据包是有间隔的,好象在USB描述符里设置了这个间隔。最短间隔也得有1ms.
USB的传输是主机发起的,当设备要发送数据时,也得等主机发出了读的请求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读取 HID 设备的数据包是有间隔的,好象在USB描述符里设置了这个间隔。最短间隔也得有1ms.
USB的传输 ...

谢谢,你的回复,看来得改下上位机得描述符了

网友B:
时钟,以及软件的初始化配置这些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以及软件的初始化配置这些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上位机连续给下位机发数据,都能完整收到;而下位机连续给上位机发数据,会出现所描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上位机连续给下位机发数据,都能完整收到;而下位机连续给上位机发数据,会出现所描述的现象

你上位机用啥软件做的?还是拿别人的上位机来使用的?

这个的话,我感觉问题出在上位机上。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C#是怎么做的?用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C#是怎么做的?用库吗?

C#是另一个人做的,用的HidSharp

网友:
可以看一下上位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