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精度的情况下,双轴加速度计测量倾角和三轴加速度计测量倾角哪个好?

楼主:
请问各位路过大神,三轴加速度计测量倾角和双轴加速度计测量倾角有什么本质区别?用双轴加速度计测量倾角能解决空间三个方向的角度倾斜吗?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测倾角适合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理论上一个轴的参数就可以测量倾角,三个轴并不能提高精度。受到传感器自身分辨率的限制,在倾角较小时,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楼主,三个方向夹成的空间中向量的角度,一定需要三个正交且线性无关的向量组成的坐标系,没有坐标系就没有度量。你或者有人想,我一次测一个,测三次行不行,可以吗?想象一下理论上好像是可以的。这样测三次,本质是一维向量的所谓坐标变换,可是别忘了,变换是需要参考的,也就是说仍然需要一个xyz坐标系做参考。无论如何,一个xyz坐标是逃不掉的。理论依据是线性空间的自由度,3-2=1的意思就是2个轴表达不了3个角度,一定会有一个角度是自由的,也就是解线性方程中那个自由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