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主动降噪耳机解决方案

楼主:
Type-C.Bluetooth.Lightning.DC plug noise canceling headphones

网友:
思创奇 STRONGKI方案推荐:  头戴式降噪方案:1.ANC主动模拟降噪方案,后馈式降噪,低成本,降噪深度18-20DB  2.混合数字降噪,前馈+后馈,降噪深度25-28DB   入耳式降噪方案: BES(恒玄)蓝牙+降噪方案二合一方案,降噪深度:20-25DB AIROHA(洛达) 蓝牙+AMS 降噪方案(前馈),降噪深度:25-28DB TWS耳机新方案:AIROHA(诺达1526P,1536),BES(恒玄2300S),Realtek(瑞昱8763BF) , Pixart(原相1600S) 蓝牙芯片新方案: Qualcomm (QCC3003,3005,3026), CSR (8635,8645,8670), AIROHA, 创杰(台湾), 杰理(6936D), BK   头戴式触控方案:全面板触控,使用更简单,防误触摸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