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我数码管显示1到9的单片机编程哪里错了

楼主:
请大佬看一下哪里错了
#include

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1000ms();

void main()
{
  char i=1;
  P13=0;
        P22=0;
        P21=0;
        P20=0;
        P11=0;
         while(1)
         {
         P0=num[i];
         i++;
         if (i>=9);
         i=0;
         Delay1000ms();
         }

        }
void Delay1000ms()                //@3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22;
        j = 152;
        k = 234;
        do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是完整的:
1.为什么变量 i 初始化成1,数组元素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2. P13=0; P22=0; P21=0;P20=0;P11=0;这几个变量是不是应该用sbit先定义?
3. if (i>=9);
          i=0;   这个if语句后面加上;之后,判断就相当于没有一样
建议楼主先找个Demo跑通,然后对照着找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对,我那个i写错了,改成0了,但是程序总显示我delay函数出错了,这是提示,您看一下

iii.c(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iii.c(26): error C231: 'Delay1000ms': redefinition

iii.c(40): error C231: 'Delay1000ms': redefinition
iii.c -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那个i写错了,改成0了,但是程序总显示我delay函数出错了,这是提示,您看一下

iii.c(5): error ...

那是因为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这个数组的定义没有;造成的,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才对

网友:
嗯,谢谢大佬,现在好啦,这个论坛真的6

网友:
果然是新手,根据提示得自己掌握排错得能力。一般从第一个错误开始,你回去检查一下 void前面不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看看电路图,自己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