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

楼主:
现在有个新的案子,原理图还有BOM资料也有,但是实在不知道该选用多少电流的灯珠合适?
有没有大神可以给个计算公司!
做15W,灯珠选用2835/6V的
下面是原理图和BOM资料
NU507D15WBOM.xlsx (8.79 KB, 下载次数: 2) NU507D-220V-THD-A(1).PDF (59.7 KB, 下载次数: 6) PS-15C3B(1).DDB (546 KB, 下载次数: 1) NU507D spec v01

网友:
给个算法,仅供参考:
物料单上有42个灯珠,每个6V,总电压是252V。又规定了总功率为15W,那么电流就应该是15/252=60mA

网友A:
应该先把灯珠是多少W的搞清楚,找手册确定,应该就很快明白

网友:
一般灯珠都是1W一个的
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决定几并几串就好了 LED要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个算法,仅供参考:
物料单上有42个灯珠,每个6V,总电压是252V。又规定了总功率为15W,那么电流就应该 ...

还有个效率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灯珠都是1W一个的
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决定几并几串就好了 LED要恒流

1个1W.42灯就是42W了 没有那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个1W.42灯就是42W了 没有那么大吧

1个1W 多少个就是多少W是肯定的 除非你不按照额定给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把灯珠是多少W的搞清楚,找手册确定,应该就很快明白

灯珠是0.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灯珠都是1W一个的
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决定几并几串就好了 LED要恒流

灯珠是0.5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效率问题吧

效率是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