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 SRAM2应用

楼主:
额外的SRAM2怎么用起来啊,SRAM0跟SRAM1可以用,SRAM2用不了,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
没有用过,按datesheet来吧,首先得打开syscon中的使能,上面不是写了具体看6.5.4 AHB时钟控制寄存器0,与6.5.38,电源配置寄存器,中的相关部分,另外可以看看sdk里面说不定就是例程呢。

网友:
你要咋用?

网友A:
只是做测试,能用就行,可以在map文件看到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做测试,能用就行,可以在map文件看到就可以啦

那就2种方法。
1是把sram2的结尾地址设置到堆栈sp,这段sram2用做堆栈
2是通过链接脚本,设定段,然后把段重定向到sram2地址上去。
前提都是需要在sram2这部分初始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