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路元器件的选择

楼主:
交流变成直流的过程就是,整流滤波稳压,整流用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用电容,稳压用稳压二极管,我在反激变换器的接收端设计了这个这三个部分,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每个位置的波形形状都类似,只是幅值有变化,感觉他们并没有工作。在选这三个原件的值上面需要注意什么么?我把次级线圈制作出来了,Lls是L2,L7的漏感。RS是L2,L7的电阻值。仿真中可以在OUT的地方得到近似直流电的输出。但是实际做出来的并没有变成直流。
黄色是经过二极管D2之前的点,蓝色是输出的波形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整流滤波的电路没有问题。是选元器件的型号有问题么?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SS110B,电容用的1.5UF。

网友A:
先说一下为什么“在反激变换器的接收端设计了这个这三个部分”吧
用仿真软件想仿真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B:
电容C7C9是干什么用的?
标注1e-12,是电容量1pF的意思么?

网友B:
“交流变成直流的过程就是,整流滤波稳压,整流用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用电容,稳压用稳压二极管”
首帖图中没有找到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电感功率那帖也是你发的吧?
首帖电路很奇怪:一支功率MOS管,却使用了两套变压器,加上两套变压器原边RCD电路,再加上两套副边的整流滤波电路,整流滤波输出并联。不明白你为何要使用两套独立的变压器及其附属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功率那帖也是你发的吧?
首帖电路很奇怪:一支功率MOS管,却使用了两套变压器,加上两套变压器原边RCD ...

开始是想减少电感线圈上的损耗,并联分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变成直流的过程就是,整流滤波稳压,整流用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用电容,稳压用稳压二极管”
首帖图中 ...

不好意思仿真中忘了加了,实际上在out点加了一个BZX55的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C7C9是干什么用的?
标注1e-12,是电容量1pF的意思么?

这个是想用作和接收线圈一块组成串联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为什么“在反激变换器的接收端设计了这个这三个部分”吧
用仿真软件想仿真的结果是什么

是想把转换器接收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是想减少电感线圈上的损耗,并联分流

为什么得不到直流电呢?是肖特基管子用错了么?

网友:
c1要与rload的最大电流搭配,至少要能承受整流管过来的交流纹波电流时有能接受的压降,若c1不能担此任,那纹波分量就得从rload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