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 PA1 设置成输出口不成功

楼主:
各位大侠,
    现使用STM8S001 在配置PA1 为输出口一直不能有效控制,同为晶振的引脚PA2则可以有效配置并控制,烧录OPTION BYTE 如 External Clock signal on OSCIN ,
时钟配置已为内部时钟,status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I,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设置和控制方法完全同PA2,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ON_FAN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ON_XL2596

#define ON_FAN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2)  //ON fan motor,POWER ON
#define OFF_FAN     GPIO_WriteLow(GPIOA,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2)  //OFF FAN MOTOR,POWER OFF
#define OFF_XL2596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1)  //OFF OUTPUT,POWER ON XL2596  20180320
#define ON_XL2596    GPIO_WriteLow(GPIOA, (GPIO_Pin_TypeDef)GPIO_PIN_1)  //ON OUTPUT,POWER OFF XL2596  20180320

但PA2 可以控制而PA 无法控制,请大侠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PA1除了GPIO的功能之外,还有可以复用为其他功能么

网友: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这个适合于什么端口,问下您在端口配置的时候,怎么选择呢,我只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MOS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