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好的PCB板对板连接方式

楼主:
比如像内存条那种,在PCB板边印制铜片,直接插到底板的像DDR插槽的那样?  PIN数不多,引脚间距也不用太窄,求推荐接插件型号。
(主要是觉得原来用的OUPIIN的连接器太丑了,板子比较小,想竖直插到底板)

网友:
像MOLEX、TE等一些厂商都有板对板的连接器的。你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即可。

https://www.chinese.molex.com/mo ... rs&channel=products

http://www.te.com.cn/chn-zh/products/connectors.html

网友:
类似内存条的哪种连接,露铜镀金。多用于板卡、LCD连接等,是PCB板焊盘裸铜也叫开窗
插接件可以用,需要对板处有插座
如果单纯用线连接,可以考虑fpc连接
具体型号要根据自己的pin数量考虑

网友:
ST,ST,JST是它,是它,就是它! → → → → → → →Hill

网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