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解读这些Modbus地址?

楼主:
本人初学者,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如图所示,图片中是一些Modbus的地址,问题如下:
1,如果把0255H转换为十进制的话,其结果是否等于40001+597=40598 ?
(0255转十进制之后是597)
2,如何知道bit1=1 或者bit2=1呢?这是所提到的bit等于几指的是什么?
3,对于上位机而言,是不是一定要把16进制的地址转为十进制之后才可以呢?

网友A:
1. 0255H转为16进制就是597,为啥要加40001?
2.按照MODBUS协议读对应地址里得数据,然后解析。bit就是指数据的位,例如一个字节有8个位,bit0-bit7。
3.对与电脑来说是不管你是几进制表示,都只有0/1,转换不同得进制只是为了方便你自己。
   例如你想给电脑发个0x12, 转换成数据流后就是 0001 0010 ,电脑收到后也是0001 0010。用16进制表示出来就是0x12,用10进制表示出来就是18。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针对之前的问题,做以下的说明,请帮助答疑解惑,谢谢!
举例:我现在用功能码03读取地址为“0255H”的数据,在图片中红色标记的区域写明了地址范围是400001到465536,所以,我才觉得应该把0255转为10进制后再加上400001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请大师赐教,万分感谢!

另外,在图片的底部有下面这样的一段描述,想知道为什么要加W呢? 可以加R吗?
{* 必须对地址附加前缀 "W" (例如: W40001) 才能将读/写地址设置为只写。这可防止驱动程序读取指定地址的寄存器。客户端读取“只写”标记的所有尝试都会导致获得指定地址的上次成功写入值。如果没有任何成功写入,则客户端将接收到数值/字符串值 0/NULL 作为初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0255H转为16进制就是597,为啥要加40001?
2.按照MODBUS协议读对应地址里得数据,然后解析。bit就是指 ...

  我对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描述,盼回复,谢谢您!

网友:
你问的这些都不属于modbus的协议内容,这些是某个开发商在其上做的应用附加的内容,具体的原则和内容只能你自己去解读或者问开发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