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Init()函数 停止在语句: while(CKGEN_BLE->CLK32K_IT == 0);

楼主:
 调试BlueNRG-1官网例程chat project的 “server” 遇到问题如下:
SystemInit()函数调用的 DeviceConfiguration(TRUE, TRUE);中有如下语句:

while(CKGEN_BLE->CLK32K_IT == 0); //这条语句有疑问!
CKGEN_BLE->CLK32K_IT = 1;
CKGEN_BLE->CLK32K_COUNT = 23;
CKGEN_BLE->CLK32K_PERIOD = 0;

上述几句的作用ST的描述是:Wait until the state machine is in the active state by using the following routine:
我购买了两家的BLE硬件模块,下载同样的server。一家的能正常执行,server初始化成功(串口助手显示);进一步手机端BLE Scanner也能发现BlueNrg-1_Chat设备
另外一家大厂的必须得注释掉: while(CKGEN_BLE->CLK32K_IT == 0);这句编译才可以继续运行到server初始化成功,否则就一直停在这里!但是后面的 BLE Scanner却一直不能发现BlueNrg-1_Chat设备!
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硬件异常?

网友A:
看一下第二家的是不是没有32768晶振 或者晶振没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第二家的是不是没有32768晶振 或者晶振没起振?

佩服!不能用的厂家22,23脚间的确没有任何东西;能用的板上对应脚位有个贴片件,玻璃窗口,丝印A610N,资料我没找到,这个应该是32768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不能用的厂家22,23脚间的确没有任何东西;能用的板上对应脚位有个贴片件,玻璃窗口,丝印A610N,资 ...

应该是
不好用的板子预留晶振焊盘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不好用的板子预留晶振焊盘了没

没有预留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