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麦克风应用

楼主:
 看了论坛中关于sensortile 套件的测试和应用,想利用sensortlie的麦克风做一下声音的采集然后进行分析,对于声音的存取有什么好一点的思路么

网友:
时间短可以保存在内部FLASH
SensorTile预留了SPI接口 也可以外挂spi flash或者sd卡
sd卡我做过实验 spi方式使用文件系统写入速度不够
这可能和我的tf卡质量有关
有兴趣你可以试一下 也不行的话可以不使用文件系统
速度应该够用

网友A:
谢谢给的建议,最近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sensortile,有一些还不是很懂,希望能多交流吧。在kit当中提供的那个便携式的那个小板我看有SD卡的接口,我先试试那个SD卡的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给的建议,最近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sensortile,有一些还不是很懂,希望能多交流吧。在kit当中提供的那 ...

那个板子需要焊接,焊好后再往下拆挺困难,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板子需要焊接,焊好后再往下拆挺困难,做好心理准备

春假加上周末就就没有怎么弄,那个已经焊上了,正好有两块传感器的核心板,焊上一块然后就不拆了

网友:
在给提供的dotalog历程中,利用USB虚拟串口把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都实时存储在SD卡中或者直接可以用串口读出来,如果我要是利用USB转串口把麦克风采集的数据流都利用这个发送到电脑上是不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