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我想要将24V降到5V,二极管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1只7805就完事了。

网友A:
我不太想用IC芯片,不然这样的芯片多了去了,我就是想搞懂这个原理,他是怎么实现电压转换的

网友:
你这个就不buck电路了,就算是D1选择了合适的稳压管,输出电压也会随着负载不同而变化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勉强应用。

网友B:
此外,这种电路中几乎找不到1.2mF的电容,请自己理解一下,两个电容的作用。而且这样的电容启动会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想用IC芯片,不然这样的芯片多了去了,我就是想搞懂这个原理,他是怎么实现电压转换的

传统教科书里的射极输出串联型线性稳压电路而已。输出电压比基极电压低0.7V。如果要输出5V,稳压管用5.7V就是了。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外,这种电路中几乎找不到1.2mF的电容,请自己理解一下,两个电容的作用。而且这样的电容启动会很慢很慢 ...

“这种电路中几乎找不到1.2mF的电容”
1.2mF就是1200uF,市场上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想用IC芯片,不然这样的芯片多了去了,我就是想搞懂这个原理,他是怎么实现电压转换的

“我就是想搞懂这个原理,他是怎么实现电压转换的”
射极输出器(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应该知道吧?这个电路就是。其输入为D1两端电压,输出即负载。

网友:
输出5V,稳压二极管选5.7V左右的即可。C3、C4根据输入纹波和负载变化率选择,通常取值范围在百微法到千微法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