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少硬件与编程来实现羽球拍挥拍路径之侦测

楼主:
请教,
如果要用最少硬件与编程来实现羽球拍挥拍路径之侦测,
原厂是否提供现成之硬件与程序?

如下这些硬件是否可行? 或者其他传感器可行?求帮助。

LSM6DS3内置6D 方向检测与大幅运动检测,LSM6DS3可实现高效可靠的硬件运动跟踪和上下文感知功能,让设备能够检测6D方向、活动或非活动,新产品在设计上通过硬件实现有效运动、倾斜度功能。

LSM330模块整合一个3轴数字陀螺仪、一个3轴数字加速度计和两个内置式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machine),这两个可编程电路可在模块内部实现自定义运动识别功能。

网友: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中的参数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LSM6DS3的加速度ODR是6664角速度ODR最大是1666
LSM6DSM的加速度ODR是6664角速度ODR最大也是6664
另外LSM6DSM的噪声和温漂性能也更好,要求高的话可以选LSM6D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