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路

楼主:
这个限流电路的限制电流大小是不是等于三极管的开启电压比上R1的电阻值呀?另外,R2,R3的作用是什么?值怎么确定?

网友:
近似地,限流值乘以R电阻值加上P3发射结压降等于Vin减去Vout再由R1R2分压值。

网友:
另外,R2,R3的作用是什么?值怎么确定?
图中未见R3。

网友A:
此电路限流值很不准确,作用非常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限流值很不准确,作用非常有限。

能推荐一个限流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一个限流电路吗?

不能。
要求限流性能达到什么指标,不知道,成本要求不知道,限流数值不知道,如何推荐?

网友C:
限流电路要知道是限流多少,基本参数都没有

网友C:
1楼的电路限流值就很重要,当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开始限制P3通过的电流,同时如4楼所说,此电路限流值很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要求限流性能达到什么指标,不知道,成本要求不知道,限流数值不知道,如何推荐?

成本可以不用考虑,性能的话就是300mA,达到300时候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路要知道是限流多少,基本参数都没有

3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的电路限流值就很重要,当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开始限制P3通过的电流,同时如4楼所说,此电路限流值 ...

我只是要一个大概的值就行,只要不是误差太大就可以,例如就是我给的电路,想要限制300mA的电流,各个电阻的值怎么计算,以及三极管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可以不用考虑,性能的话就是300mA,达到300时候关闭

“成本可以不用考虑,性能的话就是300mA,达到300时候关闭”
“关闭”和“限流”是两回事。“关闭”是指电流达到某值(你这里给出的是300mA)后立即下降到零,“限流”是指电流达到某值后不再增加,或者增加得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可以不用考虑,性能的话就是300mA,达到300时候关闭

简单限流电原理图,请稍候,待我画出来。画好后我将贴上到此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本可以不用考虑,性能的话就是300mA,达到300时候关闭

此电路比较简单,可以限制流过三极管T1的电流。
当三极管T1发射极电流较小时,电阻R2两端电压不足以使三极管T2导通,T2相当于开路。当T1发射极电流够大时,R2两端电压使三极管T2导通,T2导通将对T1基极电流分流,使得T1发射极电流难于进一步增加。由此,限流动作值大致上为0.7V/R2。
R1可能是控制T1中电流的信号源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比较简单,可以限制流过三极管T1的电流。
当三极管T1发射极电流较小时,电阻R2两端电压不足以使 ...

不对吧,按你这么算,我想限制100mA的电流的话,我的R2才几个欧姆呀,电阻也太小了,还有,R2多少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比较简单,可以限制流过三极管T1的电流。
当三极管T1发射极电流较小时,电阻R2两端电压不足以使 ...

而且是不是我的电阻还需要选择的功率比较大呀,不然的话会不会损坏电阻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按你这么算,我想限制100mA的电流的话,我的R2才几个欧姆呀,电阻也太小了,还有,R2多少合适呢 ...

“按你这么算,我想限制100mA的电流的话,我的R2才几个欧姆呀,电阻也太小了”
那你说说,想限制电流不超过100mA,你认为R2应该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是不是我的电阻还需要选择的功率比较大呀,不然的话会不会损坏电阻呀?

电阻耗散功率,根据电流值和电阻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计算,是初中三年级物理课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么算,我想限制100mA的电流的话,我的R2才几个欧姆呀,电阻也太小了”
那你说说,想限制电流不 ...

那R1的阻值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R1的阻值应该怎么计算呢?

我在14楼已经说过:“R1可能是控制T1中电流的信号源内阻”。如果是信号源内阻,那就不必计算。如果T1并不是受某电路控制,那么R1中电流就是T1的基极电流,R1根据T1集电极对基极的电压和需要的基极电流计算。

网友D(2018-04-05):
来自手机
既不限,也不恒!
真正的限流,是负载达到某程度才开始限流,
真正的恒流,是要考虑电源波动的影响的,R2 须以稳压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