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推荐一个一路输入3-4路隔离输出的电源片子啊

楼主:
我现在有个方案需要1路12V输入 输出多路12V做一个隔离输出的,有没朋友用过类似的片子给推荐啊,不需要对各路做控制 只要隔离输出就好。电流1A左右就可以了,就是每一路电源有故障不会影响其他路的。

网友:
这种需求很少,只能自己设计,用uc3843做一个DC转DC的电路,至于多路隔离输出,只能从变压器上增加多组输出绕组。

网友A:
或者在终端负载做短路保护,单路有问他 不影响总电源供电
要根据什么样的负载考虑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终端负载做短路保护,单路有问他 不影响总电源供电
要根据什么样的负载考虑隔离

谢谢 我考虑下,主要是想负载各路不互相影响 然后也不会影响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