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0432这款芯片可以采集脉冲么

楼主:
 怎么设计电路图和采集程序啊,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A:
采用工程师的套路一步一步来算计就有思路了。采集脉次,你就得先知道采集对像的的具体信息,频率,维持时间,幅度,再来看使用什么方式采集,有的脉冲使用51都能采集,但是上G的高频,这芯也不够用呀

网友B:
可以详细说一下么 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知识 开发手册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一下么 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知识 开发手册是英文的

你为什么选这个Hercules 安全 MCU 啊?

你采集脉冲直接用GPIO的外部中断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吗?

开发程序方面你可以看看TI的DEMO例子!这个片子还有代码自动配置生成工具的!

你可以在EEWOLRD搜索下看!

网友:
刚好我在TI下过文档
你看看
高度可用的高速计数器 (HSC) 和脉冲序列输出 (PTO) 参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在TI下过文档
你看看
高度可用的高速计数器 (HSC) 和脉冲序列输出 (PTO) 参考设计

不好意思 我这些天不在 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570学习者,我现在手上有一套转速采集电路,采集的是方波上升沿。我现在很痛苦,不知道如何用它去采集。不知道您方不方便留下个联系方式。这几天我一直在赶其他项目,没有看到,十分抱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工程师的套路一步一步来算计就有思路了。采集脉次,你就得先知道采集对像的的具体信息,频率,维持时间 ...

我就是项目需要 而且很紧。 我根本没有任何基础。 570的手册都是英文的 我现在一脸懵逼 不知道怎么做 我只知道我想用tms570ls04进行计算1秒钟采集的上升沿数量。 我原来用的飞思卡尔的主芯片,采用的是IOC7口(它的说明书上该引脚的说明是捕捉时钟通道),我想采用的办法是是gio中断检测寄存器口代替IOC7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项目需要 而且很紧。 我根本没有任何基础。 570的手册都是英文的 我现在一脸懵逼 不知道怎么做 我 ...

你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你既然用过飞思卡尔,这个芯片也是一会事呀。 不过TI的Timer是MCU里面比较复杂的,主要是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你既然用过飞思卡尔,这个芯片也是一会事呀。 不过TI的Timer是MCU里面比较复杂的, ...

老哥 ,其实我没用过。我是刚来实验室的研一新生。没有任何这方面基础。还是跨专业。我没学过电路,也没学过单片机。我听大家都说简单。但是我现在根本不会用TI的软件。看它的2000页英文说明根本天书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入门,方便的话 能加个好友么 我Q2815757802 很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其实我没用过。我是刚来实验室的研一新生。没有任何这方面基础。还是跨专业。我没学过电路,也没 ...

如果一点都不熟悉,建议找个老工程师带带你一起走几次,没法现教现用的,否则会给工程留下很多bug,以后维护比新开发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点都不熟悉,建议找个老工程师带带你一起走几次,没法现教现用的,否则会给工程留下很多bug,以后 ...

emmm方便加个好友么..主要是赶项目进度...不然也不出此下策..而且工程本身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