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d,Fapi_StatusType Fapi_issueAsyncCommandWithAddress()使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F021中的函数
extern Fapi_StatusType Fapi_issueAsyncCommandWithAddress(
Fapi_FlashStateCommandsType oCommand,
uint32 *pu32StartAddress
);
在使用时有何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一执行这个函数,擦除一个sector,就会导致芯片复位呢~~~
问题说明:将Flash用来实现设备参数掉电保存,待保存参数按顺序写入目标Flash sector中,本次写入不覆盖上次写入的区域,当本sector不足时,将sector擦除,从头开始写。现在的问题是,只要一执行erase操作,芯片就复位,programme写入操作却没有问题,请知情者协助~~

FLASH配置代码如下:
void InitFlash(void)
{
    EALLOW;
    //
    // Set VREADST to the proper value for the flash banks to power up
    // properly. This sets the bank power up delay.
    //
    Flash0CtrlRegs.FBAC.bit.VREADST = 0x14;
    //
    // At reset bank and pump are in sleep. A Flash access will power up the
    // bank and pump automatically.
    //
    // After a Flash access, bank and pump go to low power mode (configurable
    // in FBFALLBACK/FPAC1 registers) if there is no further access to flash.
    //
    // Power up Flash bank and pump. This also sets the fall back mode of
    // flash and pump as active.
    //
    Flash0CtrlRegs.FPAC1.bit.PMPPWR = 0x1;
    Flash0CtrlRegs.FBFALLBACK.bit.BNKPWR0 = 0x3;
    //
    // Disable Cache and prefetch mechanism before changing wait states
    //
    Flash0CtrlRegs.FRD_INTF_CTRL.bit.DATA_CACHE_EN = 0;
    Flash0CtrlRegs.FRD_INTF_CTRL.bit.PREFETCH_EN = 0;
    //
    // Set waitstates according to frequency
    //
    //      *CAUTION*
    // Minimum waitstates required for the flash operating at a given CPU rate
    // must be characterized by TI.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the latest
    // information.
    //
    #if CPU_FRQ_200MHZ
    Flash0CtrlRegs.FRDCNTL.bit.RWAIT = 0x3;
    #endif
    #if CPU_FRQ_150MHZ
    Flash0CtrlRegs.FRDCNTL.bit.RWAIT = 0x2;
    #endif
    #if CPU_FRQ_120MHZ
    Flash0CtrlRegs.FRDCNTL.bit.RWAIT = 0x2;
    #endif
    //
    // Enable Cache and prefetch mechanism to improve performance of code
    // executed from Flash.
    //
    Flash0CtrlRegs.FRD_INTF_CTRL.bit.DATA_CACHE_EN = 1;
    Flash0CtrlRegs.FRD_INTF_CTRL.bit.PREFETCH_EN = 1;
    //
    // At reset, ECC is enabled. If it is disabled by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 if application again wants to enable ECC.
    //
    Flash0EccRegs.ECC_ENABLE.bit.ENABLE = 0xA;
    EDIS;
    //
    //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
    __asm(" RPT #7 || NOP");
}

//
// SeizeFlashPump - Wait until the flash pump is available. Then take control
//                  of it using the flash pump Semaphore.
//
void SeizeFlashPump(void)
{
    EALLOW;
    #ifdef CPU1
        while (FlashPumpSemaphoreRegs.PUMPREQUEST.bit.PUMP_OWNERSHIP != 0x2)
        {
            FlashPumpSemaphoreRegs.PUMPREQUEST.all = IPC_PUMP_KEY | 0x2;
        }
    #elif defined(CPU2)
        while (FlashPumpSemaphoreRegs.PUMPREQUEST.bit.PUMP_OWNERSHIP != 0x1)
        {
            FlashPumpSemaphoreRegs.PUMPREQUEST.all = IPC_PUMP_KEY | 0x1;
        }
    #endif
    EDIS;
}

//
// Init_Flash_Sectors - Initialize flash API and active flash bank sectors
//
void Init_Flash_Sectors(void)
{
    EALLOW;
    Flash0EccRegs.ERR_THRESHOLD.bit.ERR_THRESHOLD = 0x1;
    Flash0EccRegs.ECC_ENABLE.bit.ENABLE = 0x0;
    Fapi_StatusType oReturnCheck;
    //
    // This function is required to initialize the Flash API based on System
    // frequency before any other Flash API operation can be performed
    //
    oReturnCheck = Fapi_initializeAPI(F021_CPU0_BASE_ADDRESS, 200);
    if(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
        Example_Error(oReturnCheck);
    }
    //
    // Fapi_setActiveFlashBank function sets the Flash bank and FMC for further
    // Flash operations to be performed on the bank
    //
    oReturnCheck = Fapi_setActiveFlashBank(Fapi_FlashBank0);
    if(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
        Example_Error(oReturnCheck);
    }
    Flash0EccRegs.ECC_ENABLE.bit.ENABLE = 0xA;
    EDIS;
}

erase和programme操作如下:
#pragma CODE_SECTION(StoreData2Flash, ramFuncSection);
int StoreData2Flash(Uint16 *start, Uint32 size, Uint16 sector)
{
//1. declare the variables used for programming flash
    Fapi_StatusType oReturnCheck = 0;// Status structure
    Fapi_FlashStatusWordType oFlashStatusWord;
    volatile Fapi_FlashStatusType oFlashStatus;
    uint32 u32Index = 0;
    uint16 i = 0;
Uint32 lTemp;
Uint32 lSectorAddr;
uint32 *Buffer32 = (uint32 *)start;
    EALLOW;
DINT;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2. check if the sector storing data record is full. if yes then erase the sector
switch(sector)
{
  case SECTORK: lSectorAddr = Bzero_SectorK_start; break;
  case SECTORL: lSectorAddr = Bzero_SectorL_start; break;
  case SECTORM: lSectorAddr = Bzero_SectorM_start; break;
  case SECTORN: lSectorAddr = Bzero_SectorN_start; break;
  default:
  EINT;
  return 1;
}
lTemp = lSectorAddr;
//  search for the most recent data ration record in flash
while(*(unsigned long*)lTemp != 0xFFFFFFFF)  // the value at lTemp is not 0xFFFFFFFF which means the location at lTemp is not programmed with some value
{
  lTemp += size;
}
if(lSectorAddr + 0x2000 - lTemp < size) // if the flash is full, erase the sector
{
     // Erase Sector
  //
  oReturnCheck = Fapi_issueAsyncCommandWithAddress(Fapi_EraseSector,(uint32 *)lSectorAddr);
   // Wait until FSM is done with erase sector operation
  while(Fapi_checkFsmForReady() != Fapi_Status_FsmReady){}
      // Verify that SectorL is erased.  The Erase step itself does a
      // verify as it goes.  This verify is a 2nd verification that can be done.
  oReturnCheck = Fapi_doBlankCheck((uint32 *)lSectorAddr,Bzero_16KSector_u32length,&oFlashStatusWord);
  if(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
      EINT;
   return 1;
   }
  lTemp = lSectorAddr;
}
//3. program the data record to flash
    for(i=0, u32Index = lTemp;
       (u32Index < (lTemp + size)) &&
       (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i+= 8, u32Index+= 8)
    {
  oReturnCheck = Fapi_issueProgrammingCommand((uint32 *)u32Index,start+i,
              8,
              0,
              0,
              Fapi_AutoEccGeneration);
  while(Fapi_checkFsmForReady() == Fapi_Status_FsmBusy);
  if(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
   //
   // Check Flash API documentation for possible errors
   //
   EINT;
   return 1;
  }
  //
  // Read FMSTAT register contents to know the status of FSM after
  // program command for any debug
  //
  oFlashStatus = Fapi_getFsmStatus();
  //
  // Verify the values programmed.  The Program step itself does a verify
  // as it goes.  This verify is a 2nd verification that can be done.
  //
  oReturnCheck = Fapi_doVerify((uint32 *)u32Index,
          4, Buffer32+(i/2),
          &oFlashStatusWord);
  if(oReturnCheck != Fapi_Status_Success)
  {
   //
   // Check Flash API documentation for possible errors
   //
   EINT;
   return 1;
  }
    }
EIN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