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用作开关用,如何实现高频??

楼主:
场效应管用作开关用,,在G极的控制1.5MHZ的信号产生同等频率的高电压使晶振产生震动,
电路如图,,可结果并不是1.5MHz,且电压并没有大于等于电源电压

请问要想实现这一功能,如何设计电路及其参数??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源极输出,X1两端电压大约只有1V,不可能达到电源电压,更不可能大于电源电压。

网友:
“可结果并不是1.5MHz”
是多少?
既然是仿真,而且仿真中使用了示波器,为何不把波形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先搞清楚多大高电压使晶振产生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源极输出,X1两端电压大约只有1V,不可能达到电源电压,更不可能大于电源电压。

场管GS电压大于开启电压后DS导通,电阻很小,那提高R3根据分压不应会得到较高电压吗??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