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fatFs写入文件失败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移植FatFs后能够创建文件,写入也返回成功,单步调试在mem_cpy函数中观察地址数据也写进去了,但是用电脑打开后文件还是空的,FatFs是10.0a的,谢谢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图片就是单步跟踪写入地址的数据,现在发现是关闭文件时在f_sync(fp)返回的是FR_DISK_ERR,这个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您好!找到最终问题点了,在f_close的时候,SPI写入函数SPI1_ReadWriteByte在写完成后SPI1->SR一直为0,所以没有写入成功,但是之前SD卡初始化正常,SD卡中文件也能创建,应该不是SPI写函数的问题啊,为什么这里一直有问题呢?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太多的情况不了解,不太好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