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震荡电路耗电问题及内部的原理

楼主:
谁知道这个的?帮忙解答下.四个电容都是超级电容的,大概2.7V3F,一般的电解电容自身耗电太厉害了,这个用不了多久的.超级电容自身耗电小点.

网友:
楼主需要仔细阅读《电路》(或者《电工学》、《电路分析》……)相关内容,例如《电路 邱关源 第5版》,第7章和第11章。

网友:
答非所问的.

网友:
已经连续运行三天了,电量都消耗不到总电量的一半.

网友:
猜一下吧,关键在于电感与电容储能比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这样振荡损耗小,充电放电的时间,容量啥的应该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另外电感的摆放也是有影响的。理想的震荡可以震上无限久。

网友:
目前有个猜想,是不是对称震荡之后有部分能量吸收空气中的电磁波转化成部分电能补充,但量又不够,只能维持几天就全耗尽电量.

假设是吸收外部的电磁波,那么电路本身的振荡频率在一定的数值范围联系波动不稳定的,找不到稳定形成循坏得频率,对于这个电路即使是成功得也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