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

楼主:
2芯积分
我想做一个数码管闪烁显示数字,按下键时停留在按键时的数字不变,这样编程会使按下键时一直执行alight,请问如何编程可以使当按下键时停留在按键时的数字。,

网友:
那个注释0,1错了,忘记改了

网友:
因为IF执行过后继续执行后面的,所以你按了以后不停的循环导致只能执行第一个if。如果不要求其它功能,就完全停了。那边在每个if大括号的最后面加一个while(1)。

网友:
一个变量,记录状态。 判断按键按下,变量置1.主循环检测到 1 就显示按下时数字。否则按原来的循环。

网友:
加个判断按键的死循环,如果有键按着就一直循环,循环中判断按键抬没抬起,抬起就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