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PT1000或者热电偶的温度采集模块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一个低成本的,精度0.1度的温度采集电路就行,万分感谢,微信联系17801070922

网友:
“精度0.1度的温度”
这个有点高,好一点的PT100标称能到0.1,但实际用起来能到0.3就不错了
电路方面,仪表运放AD602,AD8553等手册上会有典型电路,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
现在用stm32l031的AD采集的电压值,飘的太厉害,正在考虑是否用一个ADC芯片来采集,但是我这个项目又是个低成本的项目,比较纠结。

网友:
最近鼓捣这个,LZ解决了没

网友:
精度很难达到这一点,你应该说的是分辨率。

可以选用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或者LCT2201C温度仪表。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