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313移动电源模块放电自动断开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是一个非电子专业的,纯业余爱好,水平有限。初来这个论坛,第一次请教一个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协助分析。

我在网上淘了一个很便宜(0.5元)的充电宝电路板,用于修复已经损坏的充电宝,顺便学习+玩玩。

板子拿来焊上电池就可以了,很简单。充电功能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到了放电使用时就发现了问题:无论是手机还是LED小灯,都是只能工作1-3分钟,就自动断电了。我一共买了4块板,试了2块都是这样。
我把手机拔下来再插回去,就又能工作1-2分钟。期间摸芯片并不热,但是感觉上是自动保护机制起作用了。

我上网查了这个板子上的芯片资料,对比板子,应该用的就是官方标准电路。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概述

TP4313是一款专为小体积移动电源设计的同步单芯片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充电管理单元、放电管理单元、各种保护单元、电量检测及LED指示单元;

本方案充电电流为0.7A,放电输出为5V/0.7A,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竞争优势。

方案特性

 独立的充电与放电状态指示  支持双灯与单灯模式

 放电效率:90%(输入3.7V,输出5V/0.7A)  充电电流: 0.7A  输出电流:5V/0.7A

 BAT放电终止电压:2.85V  可选4.2V/4.35V充电电压  最大20uA待机电流

 集成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 智能温度控制

 集成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重载保护  集成过充与过放保护

 支持涓流模式以及零电压充电  封装形式: SOP8L

应用关键点

1、 5V输出端的USB外壳不能接GND,需浮空;
2、 电阻R1对封装无要求,但是R1不能省略;

3、 输出D+/D-若不加分压电阻则需要短接,否则对某些品牌手机不能充电(比如苹果);如果加分压电阻,则需保证分压电阻的总等效电阻至少为OUTN等效电阻的6倍以上,否则插入负载时不能自动识别;OUTN默认电阻为50K,可以在OUTN于GND并联电阻以减小OUTN的总等效电阻;
4、 输出电容C2选择低ESR的贴片电容,否则会影响输出纹波;

5、 电感L1的饱和电流需大于2.5A,否则因电感饱和可能会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6、 TP4313集成了过充保护、过放保护、过温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重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多重保护机制,也可以额外再加一颗DW01对系统进行双重保护;
7、 充电时,LED1以1Hz频率闪烁,电池充饱后LED1常亮;放电时,LED2常亮,放电结束后LED2熄灭; 8、 对于可以用一颗LED灯的模具,TP4313也可以只用一颗LED同时实现充电与放电指示,只需将芯片的LED1与LED2短接后再接LED灯,充电放电指示方式与以上一样,只是用同一颗灯实现而已。

PCB设计参考
1、5V输出端的USB外壳不能接GND,需浮空;
2、整个PCB建议敷铜散热,散热面积尽量大;
3、BAT与地的电容C3靠近IC的BAT 和GND脚, BAT+和BAT-需先经过BAT电容再到IC,各GND走线要尽量粗,空余的地方全部走GND;

网友:
我没什么高级的方法和设备,就是尝试了几个不同的输出负载。大致判断的结论是这个芯片的输出保护电流远小于标称值,大约4-500mA就必定会断开。我用了一个大约不到100mA的LED小灯就可以持续输出。

顺便问一下,这个TPower公司是深圳的吧?国产芯片如此不靠谱吗?

网友A:
5毛钱买淘宝一个电路板,运费多少?
焊上电池都可以用了吗?事实证明不能用
充电正常,
放电不正常,可以尝试用"几个不同的输出负载"验证一下放电性能,最好找个滑动变阻器或电子负载拉一下电流和电压

网友:
就不用分析人家的芯片原理啦,芯片既然出货焊接到板子上了,应该基本功能没错,错在买的这个电路板应该是有失效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毛钱买淘宝一个电路板,运费多少?
焊上电池都可以用了吗?事实证明不能用
充电正常,
放电不正常,可 ...

我解释一下这几个问题

我在这个淘宝商家买其他东西时看到这个板清仓处理,所以就买了4个玩玩,不会单独为他付运费的。目前试2个2个都有问题,也看到他们买家在评论里提到同样问题。所以,我推测这批板子不是所有都有这个问题,也是高概率的有这个问题。有时间我再试试其余2个是不是如此。

我目前没有可调负载做仔细的测试,说实话也不太想为这个板子花太多时间。目前的基本结论就是负载100mA没问题,大于这个就可能保护断开。

我看电路原理图和放电输出的原件只有那个C2电容,也许是这个电容不良引起的?
如果我把这个电容拿掉,直接输出,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电子方面的初级学习者,真心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解释一下这几个问题

我在这个淘宝商家买其他东西时看到这个板清仓处理,所以就买了4个玩玩,不会单 ...

怀疑C2电容可以更换,不要拿掉。
此输出端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