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discovery 寄存器配置ETH,无操作系统移植lwip141

楼主:
一直以来都想搞个寄存器配置版本的ETH,最近时间充裕,花了近2周,昨天终于实现了以太网的连接,上图

这是打印结果
下面详细说明一下
首先实现lan8742的驱动
/* Ethernet pins configuration ************************************************/
  /*
        RMII_REF_CLK ----------------------> PA1
        RMII_MDIO -------------------------> PA2
        RMII_MDC --------------------------> PC1
        RMII_MII_CRS_DV -------------------> PA7
        RMII_MII_RXD0 ---------------------> PC4
        RMII_MII_RXD1 ---------------------> PC5
        RMII_MII_RXER ---------------------> PG2/PD5
        RMII_MII_TX_EN --------------------> PG11
        RMII_MII_TXD0 ---------------------> PG13
        RMII_MII_TXD1 ---------------------> PG14
  */
    *(uint32_t *)0x40023830 |=  0x45; //使能PORTA\C\G时钟 0x4d,ACDG
    *(uint32_t *)0x40023830 |=  0xf000000; //使能ETH,TX,RX,MAC时钟
    GPIO_Set(GPIOA,PIN1|PIN2|PIN7,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A,1,11);        //PA1,AF11
    GPIO_AF_Set(GPIOA,2,11);        //PA2,AF11
    GPIO_AF_Set(GPIOA,7,11);        //PA7,AF11
    GPIO_Set(GPIOC,PIN1|PIN4|PIN5,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C,1,11);        //PC1,AF11
    GPIO_AF_Set(GPIOC,4,11);        //PC4,AF11
    GPIO_AF_Set(GPIOC,5,11);        //PC5,AF11
    GPIO_Set(GPIOD,PIN5,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D,5,11);        //PD5,AF11
    GPIO_Set(GPIOG,PIN2|PIN11|PIN13|PIN14,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NONE);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G,2,11);        //PG2,AF11
    GPIO_AF_Set(GPIOG,11,11);        //PG11,AF11
    GPIO_AF_Set(GPIOG,13,11);        //PG13,AF11
    GPIO_AF_Set(GPIOG,14,11);        //PG14,AF11

    MY_NVIC_Init(0,0,ETH_IRQn,2);        //配置ETH中的分组

然后实现LAN8742寄存器的配置
*(uint32_t *)0x40023830 |=  0x400000;
RCC->AHB1RSTR |= 0x02000000;
    /* Enable SYSCFG Clock */
    *(uint32_t *)0x40023844 |= 0x4000;
    SYSCFG->PMC &= ~(SYSCFG_PMC_MII_RMII_SEL);
    SYSCFG->PMC |= 0x800000;//RMII
    RCC->AHB1RSTR &=  ~ 0x02000000;
    ETH->DMABMR |= 0x1; //software reset
    while (ETH->DMABMR & ETH_DMABMR_SR);

    /* Write to ETHERNET MAC MIIAR: Configure the ETHERNET CSR Clock Range */
    ETH->MACMIIAR = (uint32_t)(1<<4);
    write_PHY(PHY_BCR, PHY_RESET);
    /* 等待复位完成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ad_PHY (PHY_BSR,®v);
        if (!(regv & PHY_LINKED_STATUS))
        {
            /* 复位完成 */
            printf("2. Reset Complete\r\n");
            break;
        }
    }
    write_PHY(PHY_BCR, PHY_AUTONEGOTIATION);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ad_PHY (PHY_BSR,®v);
        if (!(regv & PHY_AUTONEGO_COMPLETE))
        {
            /* 复位完成 */
            printf("3.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r\n");
            break;
        }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 tout++);
    read_PHY (PHY_SR,®v);
    printf("%x\r\n",regv);
     /* Configure the MAC with the Duplex Mode fixed by the auto-negotiation process */
    if((regv & PHY_DUPLEX_STATUS) != (uint32_t)RESET)
    {
      /* Set Ethernet duplex mode to Full-duplex following the auto-negotiation */
      printf("4. Full-duplex connection\r\n");
        phyreg |= ETH_MODE_FULLDUPLEX;
    }
    else
    {
      /* Set Ethernet duplex mode to Half-duplex following the auto-negotiation */
      printf("4. half-duplex connection\r\n");
        phyreg |= ETH_MODE_HALFDUPLEX;
    }
    if((regv & PHY_SPEED_STATUS) != (uint32_t)RESET)
    {
      /* Set Ethernet duplex mode to Full-duplex following the auto-negotiation */
      printf("5. 10Mbps Mode\r\n");
        phyreg |= ETH_SPEED_10M;
    }
    else
    {
      /* Set Ethernet duplex mode to Half-duplex following the auto-negotiation */
      printf("5. 100Mbps Mode\r\n");
        phyreg |= ETH_SPEED_100M;
    }

     /* Config MAC and DMA */
  ETH_MACDMAConfig(heth, phyreg);

下面是实现读写的函数
void write_PHY (uint32_t PhyReg, uint16_t RegValue)
{
        uint32_t tout;
    uint32_t tmpreg = 0;

  ETH->MACMIIDR = (uint16_t)RegValue;

        /* Get the ETHERNET MACMIIAR value */
  tmpreg = ETH->MACMIIAR;

  /* Keep only the CSR Clock Range CR[2:0] bits value */
  tmpreg &= ~ETH_MACMIIAR_CR_MASK;

  /* Prepare the MII register address value */
  tmpreg |=(((uint32_t)(LAN8742A_PHY_ADDRESS << 11)) & ETH_MACMIIAR_PA); /* Set the PHY device address */
  tmpreg |=(((uint32_t)PhyReg<<6) & ETH_MACMIIAR_MR);                 /* Set the PHY register address */
  tmpreg |= ETH_MACMIIAR_MW;                                          /* Set the write mode */
  tmpreg |= ETH_MACMIIAR_MB;                                          /* Set the MII Busy bit */

  /* Write the result value into the MII Address register */
  ETH->MACMIIAR = tmpreg;
        /* 等待操作完成,即等待MMAR_MB位被清零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WR_TOUT; tout++)
        {
                if ((ETH->MACMIIAR & ETH_MACMIIAR_MB) == 0)
                {
                        break;
                }
        }
}

void read_PHY (uint32_t PhyReg,uint32_t *RegValue)
{
        uint32_t tout;
     uint32_t tmpreg = 0;

        tmpreg = ETH->MACMIIAR;

  /* Keep only the CSR Clock Range CR[2:0] bits value */
  tmpreg &= ~ETH_MACMIIAR_CR_MASK;

  /* Prepare the MII address register value */
  tmpreg |=(((uint32_t)(LAN8742A_PHY_ADDRESS << 11)) & ETH_MACMIIAR_PA); /* Set the PHY device address   */
  tmpreg |=(((uint32_t)PhyReg<<6) & ETH_MACMIIAR_MR);                   /* Set the PHY register address */
  tmpreg &= ~ETH_MACMIIAR_MW;                                           /* Set the read mode            */
  tmpreg |= ETH_MACMIIAR_MB;                                            /* Set the MII Busy bit         */

  /* Write the result value into the MII Address register */
  ETH->MACMIIAR = tmpreg;

        /* 等待操作完成,即等待MMAR_MB位被清零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RD_TOUT; tout++)
        {
                if ((ETH->MACMIIAR & ETH_MACMIIAR_MB) == 0)
                {
                        break;
                }
        }
         /* Get MACMIIDR value */
  *RegValue = (uint16_t)(ETH->MACMIIDR);
        /* 从 PHY 中读取16bit的数据值 */
}

保存可以正常运行,并且连上lan8742芯片
下面开始移植lwp141,步骤就不说了,网上有
直接给出代码
static void low_level_init(struct netif *netif)
{
  uint8_t macaddress[6]= { MAC_ADDR0, MAC_ADDR1, MAC_ADDR2, MAC_ADDR3, MAC_ADDR4, MAC_ADDR5 };

  EthHandle.Instance = ETH;
  EthHandle.Init.MACAddr = macaddress;
  EthHandle.Init.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Handle.Init.Speed = ETH_SPEED_100M;
  EthHandle.Init.Duplex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EthHandle.Init.MediaInterface = ETH_MEDIA_INTERFACE_RMII;
  EthHandle.Init.RxMode = ETH_RXINTERRUPT_MODE;
  EthHandle.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HARDWARE;
  EthHandle.Init.PhyAddress = LAN8742A_PHY_ADDRESS;
  /* configure ethernet peripheral (GPIOs, clocks, MAC, DMA) */
lan8742_init(&EthHandle);
  /* Initialize Tx Descriptors list: Chain Mode */
  HAL_ETH_DMATxDescListInit(&EthHandle, DMATxDscrTab, &Tx_Buff[0][0], ETH_TXBUFNB);

  /* Initialize Rx Descriptors list: Chain Mode  */
  HAL_ETH_DMARxDescListInit(&EthHandle, DMARxDscrTab, &Rx_Buff[0][0], ETH_RXBUFNB);

    /* Set netif link flag */
   netif->flags |= NETIF_FLAG_LINK_UP;
  /* set netif MAC hardware address length */
  netif->hwaddr_len = ETHARP_HWADDR_LEN;

  /* set netif MAC hardware address */
  netif->hwaddr[0] =  MAC_ADDR0;
  netif->hwaddr[1] =  MAC_ADDR1;
  netif->hwaddr[2] =  MAC_ADDR2;
  netif->hwaddr[3] =  MAC_ADDR3;
  netif->hwaddr[4] =  MAC_ADDR4;
  netif->hwaddr[5] =  MAC_ADDR5;

  /* set netif maximum transfer unit */
  netif->mtu = 1500;

  /* Accept broadcast address and ARP traffic */
  netif->flags |= NETIF_FLAG_BROADCAST | NETIF_FLAG_ETHARP;

}
err_t low_level_output(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pbuf *p)
{
  err_t errval;
  struct pbuf *q;
  uint8_t *buffer = (uint8_t *)(EthHandle.TxDesc->Buffer1Addr);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uint32_t framelength = 0;
  uint32_t bufferoffset = 0;
  uint32_t byteslefttocopy = 0;
  uint32_t payloadoffset = 0;

  DmaTxDesc = EthHandle.TxDesc;
  bufferoffset = 0;

  /* copy frame from pbufs to driver buffers */
  for(q = p; q != NULL; q = q->next)
  {
    /* Is this buffer available? If not, goto error */
    if((DmaTxDesc->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 != (uint32_t)RESET)
    {
      errval = ERR_USE;
      goto error;
    }

    /* Get bytes in current lwIP buffer */
    byteslefttocopy = q->len;
    payloadoffset = 0;

    /* Check if the length of data to copy is bigger than Tx buffer size*/
    while( (byteslefttocopy + bufferoffset) > ETH_TX_BUF_SIZE )
    {
      /* Copy data to Tx buffer*/
      memcpy( (uint8_t*)((uint8_t*)buffer + bufferoffset), (uint8_t*)((uint8_t*)q->payload + payloadoffset), (ETH_T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

      /* Point to next descriptor */
      DmaTx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Buffer2NextDescAddr);

      /* Check if the buffer is available */
      if((DmaTxDesc->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 != (uint32_t)RESET)
      {
        errval = ERR_USE;
        goto error;
      }

      buffer = (uint8_t *)(DmaTxDesc->Buffer1Addr);

      byteslefttocopy = byteslefttocopy - (ETH_T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payloadoffset = payloadoffset + (ETH_T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framelength = framelength + (ETH_T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bufferoffset = 0;
    }

    /* Copy the remaining bytes */
    memcpy( (uint8_t*)((uint8_t*)buffer + bufferoffset), (uint8_t*)((uint8_t*)q->payload + payloadoffset), byteslefttocopy );
    bufferoffset = bufferoffset + byteslefttocopy;
    framelength = framelength + byteslefttocopy;
  }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
  /* Prepare transmit descriptors to give to DMA */
  HAL_ETH_TransmitFrame(&EthHandle, framelength);

  errval = ERR_OK;

error:

  /* When Transmit Underflow flag is set, clear it and issue a Transmit Poll Demand to resume transmission */
  if ((EthHandle.Instance->DMASR & ETH_DMASR_TUS) != (uint32_t)RESET)
  {
    /* Clear TUS ETHERNET DMA flag */
    EthHandle.Instance->DMASR = ETH_DMASR_TUS;

    /* Resume DMA transmission*/
    EthHandle.Instance->DMATPDR = 0;
  }
  return errval;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Should allocate a pbuf and transfer the bytes of the incoming
  * packet from the interface into the pbuf.
  *
  * @param netif the lwip network interface structure for this ethernetif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a pbuf filled with the received packet (including MAC header)
  *         NULL on memory error
  */
struct pbuf *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pbuf *p = NULL, *q = NULL;
  uint16_t len = 0;
  uint8_t *buffer;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uint32_t bufferoffset = 0;
  uint32_t payloadoffset = 0;
  uint32_t byteslefttocopy = 0;
  uint32_t i=0;

  /* get received frame */
  if(ETH_GetReceivedFrame(&EthHandle) != 0)
    return NULL;

  /* Obtain the size of the packet and put it into the "len" variable. */
  len = EthHandle.RxFrameInfos.length;
  buffer = (uint8_t *)EthHandle.RxFrameInfos.buffer;

  if (len > 0)
  {
    /* We allocate a pbuf chain of pbufs from the Lwip buffer pool */
    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
      printf("recv is ok\r\n");
  }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

  if (p != NULL)
  {
    dmarxdesc = EthHandle.RxFrameInfos.FSRxDesc;
    bufferoffset = 0;

    for(q = p; q != NULL; q = q->next)
    {
      byteslefttocopy = q->len;
      payloadoffset = 0;

      /* Check if the length of bytes to copy in current pbuf is bigger than Rx buffer size */
      while( (byteslefttocopy + bufferoffset) > ETH_RX_BUF_SIZE )
      {
        /* Copy data to pbuf */
        memcpy( (uint8_t*)((uint8_t*)q->payload + payloadoffset), (uint8_t*)((uint8_t*)buffer + bufferoffset), (ETH_R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 Point to next descriptor */
        dmarx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Buffer2NextDescAddr);
        buffer = (uint8_t *)(dmarxdesc->Buffer1Addr);

        byteslefttocopy = byteslefttocopy - (ETH_R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payloadoffset = payloadoffset + (ETH_RX_BUF_SIZE - bufferoffset);
        bufferoffset = 0;
      }

      /* Copy remaining data in pbuf */
      memcpy( (uint8_t*)((uint8_t*)q->payload + payloadoffset), (uint8_t*)((uint8_t*)buffer + bufferoffset), byteslefttocopy);
      bufferoffset = bufferoffset + byteslefttocopy;
    }
  }

  /* Release descriptors to DMA */
  /* Point to first descriptor */
  dmarxdesc = EthHandle.RxFrameInfos.FSRxDesc;
  /* Set Own bit in Rx descriptors: gives the buffers back to DMA */
  for (i=0; i< EthHandle.RxFrameInfos.SegCount; i++)
  {
    dmarxdesc->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dmarx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Buffer2NextDescAddr);
  }

  /* Clear Segment_Count */
  EthHandle.RxFrameInfos.SegCount =0;

  /* When Rx Buffer unavailable flag is set: clear it and resume reception */
  if ((EthHandle.Instance->DMASR & ETH_DMASR_RBUS) != (uint32_t)RESET)
  {
    /* Clear RBUS ETHERNET DMA flag */
    EthHandle.Instance->DMASR = ETH_DMASR_RBUS;
    /* Resume DMA reception */
    EthHandle.Instance->DMARPDR = 0;
  }
  return p;
}
void ethernetif_input( void const * argument )
{
  struct pbuf *p;
  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netif *) argument;

        p = low_level_input( netif );
        if (p != NULL)
        {
          if (netif->input( p, netif) != ERR_OK )
          {
                LWIP_DEBUGF(NETIF_DEBUG, ("ethernetif_input: IP input error\n"));
                pbuf_free(p);
          }
        }

}
err_t ethernetif_init(struct netif *netif)
{
  LWIP_ASSERT("netif != NULL", (netif != NULL));

#if LWIP_NETIF_HOSTNAME
  /* Initialize interface hostname */
  netif->hostname = "lwip";
#endif /* LWIP_NETIF_HOSTNAME */

  netif->name[0] = IFNAME0;
  netif->name[1] = IFNAME1;

  /* We directly use etharp_output() here to save a function call.
   * You can instead declare your own function an call etharp_output()
   * from it if you have to do some checks before sending (e.g. if link
   * is available...) */
  netif->output = etharp_output;
  netif->linkoutput = low_level_output;

  /*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
  low_level_init(netif);

  return ERR_OK;
}

编译正常,然后开始网络的配置
static void Netif_Config(void)
{
  ip_addr_t ipaddr;
  ip_addr_t netmask;
  ip_addr_t gw;
uint8_t iptab[4] = {0};
  uint8_t iptxt[20];
uint8_t netmasktab[4]={0};
        uint8_t netmasktxt[30];

        uint8_t gwtab[4]={0};
        uint8_t gwtxt[30];

     mem_init();               //3?ê??ˉ?ˉì??ú′???

  memp_init();             //3?ê??ˉ?ú′?3?

#ifdef USE_DHCP
  ipaddr.addr = 0;
        netmask.addr = 0;
        gw.addr = 0;
#else
  IP4_ADDR(&ipaddr,IP_ADDR0,IP_ADDR1,IP_ADDR2,IP_ADDR3);
  IP4_ADDR(&netmask,NETMASK_ADDR0,NETMASK_ADDR1,NETMASK_ADDR2,NETMASK_ADDR3);
  IP4_ADDR(&gw,GW_ADDR0,GW_ADDR1,GW_ADDR2,GW_ADDR3);
#endif /* USE_DHCP */

  netif_add(&g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ernetif_init, eernet_input);

  /*  Registers the default network interface. */
  netif_set_default(&gnetif);

  if (netif_is_link_up(&gnetif))
  {
    /* When the netif is fully configur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netif_set_up(&gnetif);
      iptab[0] = IP_ADDR3;
    iptab[1] = IP_ADDR2;
    iptab[2] = IP_ADDR1;
    iptab[3] = IP_ADDR0;

                netmasktab[0]=NETMASK_ADDR3;
                netmasktab[1]=NETMASK_ADDR2;
                netmasktab[2]=NETMASK_ADDR1;
                netmasktab[3]=NETMASK_ADDR0;

                gwtab[0]=GW_ADDR3;
                gwtab[1]=GW_ADDR2;
                gwtab[2]=GW_ADDR1;
                gwtab[3]=GW_ADDR0;

//
    sprintf((char*)iptxt, "  %d.%d.%d.%d", iptab[3], iptab[2], iptab[1], iptab[0]);

                sprintf((char*)netmasktxt, "%d.%d.%d.%d",netmasktab[3],netmasktab[2],netmasktab[1],netmasktab[0]);

                sprintf((char*)gwtxt,"%d.%d.%d.%d",gwtab[3],gwtab[2],gwtab[1],gwtab[0]);

//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        Network Cable is connected            \r\n");
                printf("     This is lwip1.4.1-ping demo test         \r\n");
                printf("     The stm32f769 ip address is: %s\r\n",iptxt);
                printf("The stm32f769 netmask address is: %s\r\n",netmasktxt);
                printf("     The stm32f769 gw address is: %s\r\n",gwtxt);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r\n");
  }
  else
  {
    /* When the netif link is down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
    netif_set_down(&gnetif);
    printf("            Network Cable is not connected          \r\n");
  }
}

完成后,实现网络数据的处理
void LwIP_Pkt_Handle(void)
{
  /* Read a received packet from the Ethernet buffers and send it to the lwIP for handling */
  ethernetif_input(&gnetif);
}
void LwIP_Periodic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if LWIP_TCP
  /* T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250 ms */
  if (localtime - TCPTimer >= TCP_TMR_INTERVAL)
  {
    TCPTimer =  localtime;
    tcp_tmr();
  }
#endif

    etharp_tmr();

}

在main函数添加网路初始化,及数据处理
Netif_Config();

        while(1)
        {
                if (ETH_GetReceivedFrame(&EthHandle))  //?ì2éê?·??óê?μ?êy?Y°ü
    {
      LwIP_Pkt_Handle();   //
    }
    /* handle periodic timers for LwIP */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led_toggle();
        delay_ms(5000);
        }

其他功能目前还在研究

                                              发稿与2018年3月23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nucelo-stm32f769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ucelo-stm32f769的板子?

不是,是stm32f769discovery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stm32f769discovery的板子

哦哦,我还在想nucelo-stm32f769的板子,在我印象中,好像这种板子都 不带以太网转换的那个芯片和以太网物理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我还在想nucelo-stm32f769的板子,在我印象中,好像这种板子都 不带以太网转换的那个芯片和以太网 ...

之前参加论坛测评时,获得的板子,放哪吃灰也浪费,有时间就充分利用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参加论坛测评时,获得的板子,放哪吃灰也浪费,有时间就充分利用一下了,

哦哦,是的呢。

网友:
一起研究啊

网友:
帮我移植一个

网友:
为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