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变换器的问题

楼主:
在反击变换器转换能量时,改变耦合系数K,次级线圈输出的波形差距很大。当K=1时:

当K=0.7时:

电路的仿真图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真么多的震荡,震荡是怎么产生的。在电路中总会发现这样类似的震荡,这些震荡都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真么多的震荡,震荡是怎么产生的”
“还有一个”算第二个,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网友:
“这些震荡都是怎么来的?”
由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电压/电流冲击而产生。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的波形震荡的来源:1.开关管关断时的震荡来源于漏感  2.断续时的震荡,主要原边电感了,因没有了反射电压嵌位。

网友:
变压器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感
严格说,所有的震荡,甚至包含功率转换的基本开关,都是EMI的来源
连续模式时,只有开关管关断时,由于漏感引起的震荡(Lk和C)。
断续模式时,还有副边电流为零,原边电感失去NVo嵌位,引起震荡(Lm和C)

网友:
连续模式,开关导通时整流二极管的反相恢复,钳位二极管的结电容充电,等等,与杂散电感作用同样引起阻尼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