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方案

楼主:
一般XY平台的驱动,都是两个直线运动构成的

我现在想做一个由2个旋转轴构成的XY平台,控制应该怎样做?硬件和算法是怎样的?

本人是个学机械的,对电控不是很懂。如果有什么相关的书籍,文章可以参考,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

网友:
你好,你这个是类似SCARA的机械手,一般这个结构就是用来做搬运的,所以算法未必说的很难,当然这个是指你能用而已。
但如果你是用来做产品,需要现场编程方便,那就不是一个等级了。这个要比你图一的滑台的运动方式复杂一些,应为需要每次在角度变化的时候重新转化为平面实际位置。
对于你是一个做机械专业的朋友,说实在的学业有专攻,你就做好五金,系统就跟别人合作好了。如果你是学生,那就找个电子或者计算机系的一齐来完成吧。
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是做这种控制系统的,可能能力问题,觉得这种系统不是三言两语,或者几天功夫能完成,所以给点建议。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有区别,scara 形态臂对外的控制接口同样有 xyz 座标轴的形式。就算是单个轴的角度,也不过是中学的三角函数逆解出 xy 座标对应的角度值即可,z 轴不用处理。(一般固定只使用一个姿态,如果需要姿态转换,也不会太复杂。)

网友:
学机械的,搞电气,与之比较接近的是可以学学机械电气控制方面的,可以学一点PLC控制,相对于电子的数字控制相对容易上手

网友:
可以借鉴开源的3d打印机的那个固件,用g代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