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仿真输出的频率怎么是固定的,不应该与晶振的频率一致吗?

楼主:
如图所示为两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可以起振产生振荡输出信号,,但是无论怎样修改晶体的频率,输出波形的频率不变
周期都为40ns左右。。。
按照书上的介绍,可以产生几兆到几十兆的输出,不知道仿真时都是一种输出频率

网友A:
这两个电路,把石英晶体换成数十pF的电容,照样可以振荡。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网友A:
既然把石英晶体换成一个电容器,电路依然能够产生振荡,那么该电路振荡频率并不由石英晶体确定,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网友:
仿真不是万能的,特别这种震荡电路,与其仿真模型有关
如果说“按照书上的介绍,可以”,就应该找出系统完整把书看一下

网友:
仿真说白了就是食物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路,把石英晶体换成数十pF的电容,照样可以振荡。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试了,确实可以,,那怎样修改才能让频率与晶振有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把石英晶体换成一个电容器,电路依然能够产生振荡,那么该电路振荡频率并不由石英晶体确定,就是很正常 ...

正常情况下,晶振谐振后应该表现为感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确实可以,,那怎样修改才能让频率与晶振有关呢

“那怎样修改才能让频率与晶振有关呢”
这两个电路,把石英晶体换成电容,仍然可以产生振荡,说明这两个电路并不适合用作晶体振荡器。
如何修改?改用其它把石英晶体换成电容就不会产生振荡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晶振谐振后应该表现为感性啊

不错,正常的电路,石英晶体在电路中作用如同一个电感。现在这两个电路,石英晶体换成电容仍然振荡,说明石英晶体在电路中并非一个电感的作用。

网友:
楼主把晶体作为反馈回路的元件,那对参数配置就有要求了。对于串联振荡器,晶体不是振荡元件,要求在谐振点低阻,非谐振点高阻,这所谓的高阻低阻是什对后级输入阻抗而言。晶体的串联谐振阻抗一般很低, 若后级阻抗比较大,那么晶体就会成为一个定时电容,变成了RC振荡器。串联振荡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那怕晶体失效了也能振荡,只不过频率就不是标称的频率了。
改成并联振荡器吧,核心只要一个高阻的反相器(CMOS), 一个晶体,两个电容,当然了,还有电阻,一个是起震用,一个阻尼用。。。从反相器的输出端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