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驱动LSM303C通过手机显示磁场拆线图

楼主:
下载驱动:LSM303C(加速度+磁力计)驱动例程ver1.1
在BlueNRG-1_2 DK 2.x工程下找到Library新建文件夹BSP\Components,将下载的LSM303C_ver1.1.rar下的LSM303C_Driver复制到Components文件下
在IAR工程的Library下新建目录BSP\Components\LSM303C_Driver将LSM303C_Driver下的*.c文件添加到IARr LSM303C_Driver目录下
打开工程选项下的C/C++ Compler->Preprocessor在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下添加
$PROJ_DIR$\..\..\..\..\..\Library\BSP\Components\LSM303C_Driver
在BLE_Beacon_main.c文件里添加头文件
#include "LSM303C_MAG_driver.h"
#include "LSM303C_ACC_driver.h"
只使用磁场传感器可以只添加LSM303C_MAG_driver.h文件
打开LSM303C_ver1.1.rar下的LSM303C_basic.c文件
复制下边代码到BLE_Beacon_main.c
#define SENSITIVITY_ACC     0.061               /* mg/LSB */
#define SENSITIVITY_MAG     0.580              /*  mgauss/LSB */
status_t response;                              // mems error variable
Type3Axis16bit_U data;                                 // accelerometer row data
float mgData_X, mgData_Y,mgData_Z;              //data in mg
float gaussData_X, gaussData_Y, gaussData_Z;    //data in Gauss
u8_t whoAmI;
将LSM303C_ACC_driver.c和LSM303C_MAG_driver.c引用的头文件i2c.h替换为SDK_EVAL_I2C.h
添加Library\SDK_Eval_BlueNRG1\src\SDK_EVAL_I2C.c到IAR工程的Platform_Layers目录下
找到BlueNRG1_conf.h,去掉#include "BlueNRG1_i2c.h"前边的注释
修改LSM303C_MAG_driver.c的LSM303C_MAG_WriteReg,LSM303C_MAG_ReadReg和LSM303C_ACC_driver.c的LSM303C_ACC_WriteReg,LSM303C_ACC_ReadReg函数里调用的I2C函数
在BLE_Beacon_main.c的main函数里添加I2C初始化函数SdkEvalI2CInit(10000);
复制LSM303C_basic.c里的下边代码到main函数
//this flag is used for reading data only when there are new data
  u8_t flag_LSM303C_ACC_STATUS_FLAGS;
  LSM303C_MAG_ZYXDA_t flag_LSM303C_MAG_XYZDA;
新建初始化函数void LSM303C_Init(void)
复制LSM303C_basic.c里的下边代码到LSM303C_Init
//Initialize Magnetometer
//set ODR (turn ON devic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OutputDataRate(0, LSM303C_MAG_DO_10Hz);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set Fullscal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FullScale(0, LSM303C_MAG_FS_16Ga);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set Block Data Updat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BlockDataUpdate(0, LSM303C_MAG_BDU_ENABLE);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set XY Axis Operation Mod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OperatingModeXY(0, LSM303C_MAG_OM_HIGH);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set Z Axis Operation Mod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OperatingModeZ(0, LSM303C_MAG_OMZ_HIGH);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set Continuous Mode
response = LSM303C_MAG_W_SystemOperatingMode(0, LSM303C_MAG_MD_CONTINUOUS);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在SdkEvalI2CInit(10000);后边添加LSM303C_Init();
新建一个函数
static void Update_Beaconing(void)
{
  /* Set AD Type Flags at beginning on Advertising packet  */
  uint8_t adv_data[] = {
      /* Advertising data: Flags AD Type */
      0x02,
      0x01,
      0x06,
      06,
      H16(mx),
      L16(mx),
      H16(my),
      L16(my),
      H16(mz),
      L16(mz),
  };
  /* Update the ADV data with the BEACON manufacturing data */
  hci_le_set_advertising_data (sizeof(adv_data), adv_data);
}
在主循环里加入下边代码
    response = LSM303C_MAG_R_NewXYZData(0, (LSM303C_MAG_ZYXDA_t*)& flag_LSM303C_MAG_XYZDA);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read only if new data are available
    else if ((LSM303C_MAG_ZYXDA_t) flag_LSM303C_MAG_XYZDA & LSM303C_MAG_ZYXDA_AVAILABLE)
    {
      response = LSM303C_MAG_Get_Magnetic(0, data.u8bit);
      mx=data.i16bit[0];
      my=data.i16bit[1];
      mz=data.i16bit[2];
      //convert from LSB to Gauss
      gaussData_X=data.i16bit[0]*SENSITIVITY_MAG;
      gaussData_Y=data.i16bit[1]*SENSITIVITY_MAG;
      gaussData_Z=data.i16bit[2]*SENSITIVITY_MAG;
      Update_Beaconing();
}
测试的时候走了一些弯路,LSM303C_ver1.1.rar例程里使用的是8位I2C地址
SDK_EVAL_I2C.c使用的是7位地址,后来直接把原有8位地址右移一位
下边是BlueNRG-1代码
下边是android应用,安装APK文件,解压int8文件夹内的文件复制到手机存储目录下即可

网友:
忘了上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