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R8T6 LCD寄存器问题,人都快折腾峰了,那个大神指点下。

楼主:
STM8L152系列手册上说大容量芯片有LCD_CR4寄存器,功能是LCD_RAM页面的切换、DUTY和BIAS的选择,下面图片就是手册介绍

但是IAR  FOR  STM8的头文件里面(iostm8l152r8.h)没有LCD_CR4这个寄存器的定义,下面的图片是LCD_CR4前面一个寄存器的说明。

下面这张图是LCD_CR4后面一个寄存器的说明,

注意一下这几个寄存器的偏移地址,LCD_CR4地址偏移0x2F,LCD_PM地址偏移0x04~0x09,LCD_RAM地址偏移0x0C~0x19,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处于中间的LCD_CR4的地址偏移量比后面的LCD_RAM还大一些??
下面这张图是参考手册里面的寄存器地址说明,左上角写了是STM8L152X6/8的,那STM8L152R8T6也在这手册范围内,为啥没有LCD_CR4这个寄存器???

今天编写LCD这段程序时编译报错,发现的这个问题,下了好几个手册,都没搞清楚有没有这个寄存器,如果没这寄存器那LCD_RAM 页面切换又在哪个切换??

折腾一晚上了都没搞定,有哪位大神了解这个的,求告知~!谢谢~!跪谢~!

网友:
这帖子居然看都没人看~~!!!还是我自己回复一下吧,希望有同样问题的人可以参考一下,前天给意法的打了电话,LCD_CR4寄存器确实存在,寄存器地址也没错,只是写到LCD_RAM前面了而已,IAR的iostm8l152r8.h里面确实没有这个寄存器的定义,自己添加了进去,目前LCD已经能够正常工作,采用的是COM0~COM5,SEG0~SEG20,1/4bias时最大驱动能力也太暗,1/2bias时电压明显太高,鬼影严重,驱动电压调到最低都不行,1/3bias,选择合适的电压显示刚好。还有LCD_CR1的Blink enable不要开启,开启后增么调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