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

楼主:
1芯积分

这为什么错了,以前可以直接调用delay为什么现在不能了,开头#include还是错,

网友:
声明的时候括号里是否包含了 形参的声明?
如 void delay(int i); 这样?

网友A:
现在我定义好了delay,编译也没有错误,但单片机静态数码管有微弱的亮光,是因为我的程序太啰嗦了,还是怎么错了

网友:
改成P0^0 = array[i][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定义好了delay,编译也没有错误,但单片机静态数码管有微弱的亮光,是因为我的程序太啰嗦了,还是怎么 ...

你那是想要驱动IO还是读取IO?

驱动的话,就是写反了,要P0^0 = array[0]; 这样才对
否则P0^0就变成输入口了

网友:
好的,我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想要驱动IO还是读取IO?

驱动的话,就是写反了,要P0^0 = array[0]; 这样才对
否则P0^0就变成 ...

现在功能可以实现啦,但我在这个程序里加了一个led闪烁的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就是led闪烁的时间间隔太长了,无论怎么改都不可以,如果把前面的数码管暂时去掉,led闪烁时间恢复正常,为什么呢,delay函数前后调用时有相互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功能可以实现啦,但我在这个程序里加了一个led闪烁的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就是led闪烁的时间间隔太 ...

我解决啦,不过又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功能可以实现啦,但我在这个程序里加了一个led闪烁的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就是led闪烁的时间间隔太 ...

我解决啦,不过又出现了一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