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不为晶体的频率,为什么?

楼主:
如图:为两种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可仿真的结果无论晶体设置为多大的频率,其输出的信号周期都为40us左右

按照书上的网络资料显示:该电路可以输出几兆到几十兆的信号,仅与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别再做这种无聊事,要做就焊个板子测试,那种虚无东西不要太相信。你前面那个帖子已经想说你了,还开多个帖子浪费资源。

网友:
这个问题,又开一帖?

“是否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呢?”
电路本身就有问题,虽然还不能说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
“按照书上的网络资料显示:该电路可以……”
不知道你从哪里找到的电路。
现在的书,很多是从其它地方抄来的,例如从经典教材上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凑成一篇,甚至凑成一本书。但是,任何电路都有其目的,也都有其应用范围,超出应用范围就可能出现问题。若是该电路错误很严重,一眼即可看出不能工作,例如电源短路,那倒也罢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错误的,就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怕的是似是而非,说它不能工作,它却能够产生振荡,说它可以正常工作,却不是振荡在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上。这种似是而非的电路,害人不浅。

网友:
其实,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使用数字电路芯片的话,可以很简单,如下图
其中芯片U为六分之一片74HC04,R可以用1MΩ左右C1和C2为20~30pF。

网友:
5楼电路,经常见于各种单片机的时钟电路。此电路若将石英晶体换成一支小电容,绝对不会自行产生振荡,但将石英晶体换成一个电感却可以产生振荡。由此可知石英晶体在此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电感。
这种电路,往往称为皮尔斯振荡电路。将该电路中石英晶体换成一个电感,就是考毕子振荡电路(教材中也常称为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