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 DUTY問題

楼主:
我在測試電路的時候 一接3845
DUTY只有0.X%而已 導致電路沒辦法升上去
正常不是先穩50% 之後VO分壓到2.5v在自動調控DUTY嗎
我一開始就DUTY太低沒辦法升上去了

BOOST電路

网友: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
maychang老师一再给楼主强调,
为芯片供电,需要参考UC3845的说明书上典型应用电路
先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
maychang老师一再给楼主强调,
为芯片供电,需要参考UC3845的说明书上典型应用电路
...

UC3845的占空比选择根据其datasheet,输出禁区是对应一定的R跟C值的
手册上有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