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与北斗UM220模块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我用来调试代码的ZigBee板子的芯片型号是:CC2530F256。    我的思路是:PC通过串口助手给ZigBee终端发送数据,然后ZigBee终端无线传输将这个数据发送给协调器,协调器再通过串口将这个数据打印到串口助手上;同理,用北斗UM220代替PC给ZigBee终端发送数据,那么ZigBee终端就会通过无线传输把北斗的数据发给协调器,协调器串口连接的PC串口助手就会打印北斗数据。
    问题是:PC串口发给ZigBee终端时一切正常,北斗替换PC之后,串口助手没有任何数据,乱码都没有。检测过串口没有阻塞,北斗模块的TX信号线接上uart0 还会导致终端和协调器断网,知道的方法都试过了,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我前两天还看了野火的ZigBee的资料,如果你跑了协议栈的话,TI在串口上有自己的一套协议。不遵循人家的协议你是出不出去的。
这个部分你可以参考下 野火的ZigBee的资料。

还有,你要串口收发,两个模块之前必须电平一样,否则需要电平转换。

另外,需要留意,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还看了野火的ZigBee的资料,如果你跑了协议栈的话,TI在串口上有自己的一套协议。不遵循人家的协议 ...

这些都考虑过了,协议这个问题我还在看资料,其他的都没问题,但是后面测出来可能是底板串口电路影响了引脚引出来的uart0,单独用核心板测试是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考虑过了,协议这个问题我还在看资料,其他的都没问题,但是后面测出来可能是底板串口电路影响了引 ...

“但是后面测出来可能是底板串口电路影响了引脚引出来的uart0”

你的这个描述,我表示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核心板引出来的uart0?
怎么的引法,能图片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后面测出来可能是底板串口电路影响了引脚引出来的uart0”

你的这个描述,我表示我没有看懂。你 ...

uart0四个引脚分别是VCC、GND、P0.2和P0.3,其中P0.2是 RX ,P0.3是 TX 。

核心板上的 RX 接北斗模块的 TX,然后核心板上的 TX 接串口线的 RX,北斗模块通过核心板供电,核心板通过和底板共地共VCC通电;其中,因为考虑到北斗只是往ZigBee发数据,所以北斗的 RX没有接。

  只是接法可能贴不出来,现在换了块重新画的板子在弄,之前的板子别人拿去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art0四个引脚分别是VCC、GND、P0.2和P0.3,其中P0.2是 RX ,P0.3是 TX 。

核心板上的 RX 接北斗模块的 ...

首先你的问题就是串口通讯的问题,对吧。

所以这个分开调试,思路就是:
1、ZigBee的串口,在PC上位机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正常;
但是,ZigBee如果加协议栈的时候,这个协议栈的串口好像要根据TI的来。所以这个你必须留意。

2、北斗模块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是正常。因为我不清楚到底是哪种模块,我之前用过一块北斗的,我记得可以单独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让其显示的。你的模块是否可以单独调试,我不知道。

3、在满足以上两点的前提下,二者波特率必须保证一致。

4、再就是一个串口协议的问题了。有些公司在传输数据的时候,定义了自定义的串口协议。所以,这个也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问题就是串口通讯的问题,对吧。

所以这个分开调试,思路就是:
1、ZigBee的串口,在PC上位 ...

我用的是北斗UM220,双模块定位的,这个模块也是可以直接用串口助手读数据的,看了您举出的四点思路,可能问题出在了协议栈和串口协议上,我用的协议栈好像是比较老的了,因为用的是很久之前的资料了,所以第一点有可能,其次是串口这方面我可能还懂的比较少,这方面我在多百度百度。
  最后谢谢您的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北斗UM220,双模块定位的,这个模块也是可以直接用串口助手读数据的,看了您举出的四点思路,可 ...

主要是你要思路清晰。这样才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如果发现是问题出在协议栈上。我想TI对于协议栈的串口,这块我想TI再升级协议栈,这个程序应该不会改动。

还有 我记得TI的协议栈的串口向PC串口发送是在前面加了FE还是什么。这个我建议你看下野火的那个协议栈。他把TI的协议栈稍微改了下(发什么,显示什么),这个与TI自身的协议栈稍有不同。

你改动完成后,在协议栈的串口部分再加上自定义的协议,或者与北斗UM220,双模块定位的协议,这就可以通讯了。

不过,这种定位模块的话,一般是透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要思路清晰。这样才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的问题,那么你如果发现是问题出在协议栈上。我想TI对于协议 ...

OK了,看来问题出在串口那一块了,串口的协议不一致,我看过代码好像串口协议那一块它自己定义了一个传输的协议,这就尴尬了,之前马虎没注意看这一块的东西,改过之后已经可以读北斗数据了,哈哈,多谢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了,看来问题出在串口那一块了,串口的协议不一致,我看过代码好像串口协议那一块它自己定义了一个传输 ...

我在沙发那个楼层的时候就告诉你,串口协议的问题。。。。。。。

TI的协议栈在串口那块是自定义了协议栈的,你现在才明白了我上面的楼层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沙发那个楼层的时候就告诉你,串口协议的问题。。。。。。。

TI的协议栈在串口那块是自定义了协议 ...

之前看到了,但是没有太注意因为当时想的是串口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就是这种自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了,但是没有太注意因为当时想的是串口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就是这种自信

嗯嗯,这种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你要思路清晰的。。。。。。否则 ,你就是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这种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你要思路清晰的。。。。。。否则 ,你就是浪费时间了

吃一堑长一智,学习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