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的PCB的place line 连接两点 新导线如何覆盖旧导线

楼主:
AD9中的PCB的place line 连接两点 新导线如何覆盖旧导线?如何设置?

网友:
一般是自动删除连过的,为何还覆盖?

网友A:
在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找找

好的。谢谢指点。我试下。

网友:
自动移除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