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lueNRG-1+LSM303C制作蓝牙门磁报警器的想法

楼主:
以前接触的门磁报警器大多是下边这样
一个主机里边有一个干簧管,另一侧里边装有一个磁铁
开门关门时通过磁铁距离控制干簧管的开合

包括目前比较流行的“智能”门磁也同使用了这种方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1430-1-1.html

使用干簧管的好处是可以做到不工作不耗电,成本也比较低
不方便的地方就是需要安装2个模块,还要保证它们之间的距离在一定范围内
安装起来会有些麻烦
为了简化这种结构
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提过使用陀螺仪计算角度判断开门和关门状态的
这种方案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想用陀螺仪检测角度就需要实时读取传感器数据
至少要保证在门开启的过程中读取到传感器数据
频繁读取传感器会增加设备的整体功耗
另一方面是如果门开的足够慢,慢到数据能被陀螺仪噪声淹没这时候是无法判断门是否正在被打开的

另一种方案是使用磁场传感器相当于在设备上放一个指南针通过检测指针的角度来判断门是否被打开
而且除了判断门的开关状态还能检测出门的打开角度
目前传感器的成本已经很低
虽然比不上干簧管至少还能省一个磁铁和外壳不是?
很奇怪,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没有人用呢?

昨天在测试LSM303C时想到这个问题
今天在昨天的基础上做了计算角度的功能
感觉弄一个这样的门磁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
下一步准备做做看,看到底差哪儿没人做
BlueNRG-1+LSM303C计算角度

安装时开发板需要将板子贴在门上,计算角度时使用了Y轴和Z轴
    response = LSM303C_MAG_R_NewXYZData(0, (LSM303C_MAG_ZYXDA_t*) &flag_LSM303C_MAG_XYZDA);
    if(response==MEMS_ERROR) while(1); //manage here comunication error
    //read only if new data are available
    else if ((LSM303C_MAG_ZYXDA_t) flag_LSM303C_MAG_XYZDA & LSM303C_MAG_ZYXDA_AVAILABLE)
    {
      response = LSM303C_MAG_Get_Magnetic(0, data.u8bit);
      mx=data.i16bit[0];
      my=data.i16bit[1];
      mz=data.i16bit[2];
      angle= atan2((double)data.i16bit[1],(double)data.i16bit[2]) * (180 / 3.14159265) + 180;
      Update_Beaconing();
    }

android手机安装APK文件
将RAR里的文件复制到手机int8目录
BlueNRG-1工程文件

网友A:
LSM303的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M303的价格呢?

5块钱左右吧

网友A:
干簧管方案的相应成本应该在0.5元左右,而且大大降低了低功耗设计要求,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方案的相应成本应该在0.5元左右,而且大大降低了低功耗设计要求,所以……

算上磁体部分的磁铁、外壳和安装费应该不止0.5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上磁体部分的磁铁、外壳和安装费应该不止0.5元吧?

要比按照同样的标准比,直接硬件成本,不算人工,0.5元足矣。而用磁场传感器,相关编程的成本很高,关键在抗干扰算法,否则旁边有铁磁物质经过,比如一钥匙环,误判可能很大。另外,更高的抗干扰设计也是要人工投入的。干簧管方案的人工是最低级的人工,甚至还可以机器自动化,而磁场传感器的人工全是高级人工。所以,这类应用要是有人用磁场传感器才是怪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比按照同样的标准比,直接硬件成本,不算人工,0.5元足矣。而用磁场传感器,相关编程的成本很高,关键 ...

也许真是因为干扰和安全性方面的问题没人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真是因为干扰和安全性方面的问题没人使用吧

成本才是决定性的。如果磁场传感器只卖0.1元,你再看看,难度再大,也有人愿意且能够搞定。

网友:
在实际的工程中成本真的能占很大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