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放大的问题 反向比例串联

楼主:
应用OP4277运放对压阻薄膜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两级反向比例运算放大串联,如图,Rst是压阻器件变阻测量压力,请问这样设计有问题么?为啥STM32采集不到?测量第二级运放输出竟然为负值?这不合理啊?第一级为负值是合理的。。。但是和理论上有偏差。。Vin=5V

网友A:
照你电路一摸一样仿真出来时+2.5v 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仿真的结果如何?第二级运放输出为负,是负多少伏特?仿真时接块电压表即可读出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你电路一摸一样仿真出来时+2.5v 没什么问题啊。

你的输入跟楼主的输入不同,所以输出也不同。

网友:
楼主电路的反馈网络电阻阻值取值有问题,先说说输入信号的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跟楼主的输入不同,所以输出也不同。

Vin=5V    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5V    一样的吧。

哦,只看了楼主的图,以为楼主接了传感器……

网友:
楼主第一级的反馈电阻是兆欧级的吧,二楼换成了毫欧

网友:
那你应该先检测一下第一级电路输出是否正常,分段处理问题。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按楼上说的,先断开R3,看第一级的输出是否接近预计中的-2.5V,判断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