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无法仿真

楼主:
  我安装了quartus ii 13.1 ,文件编译没问题。可是仿真的时候发现不往下走。

停在上图所示那个地方。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少testbench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testbench文件????

不是。我原来可以仿真,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例子。
后来因为不能编译,重装了一次,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是否是默认目录,没有中文的,或者破解完全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是否是默认目录,没有中文的,或者破解完全了没有。。。。。。。。

不是默认目录,C盘装不下啦。没有中文,好像破解完全了。
打开软件的时候,没有那个界面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