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6.4下编译mircoPython1.9.3经验分享

楼主:
这里主要是自己在编译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水平有限,哪里有错误还请指出。

安装环境 ubuntu16.4.4

安装 vim
终端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vim
查看版本信息:vim --version

安装 git
终端执行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克隆mircoPython :git clone
安装gcc-arm (本教程使用的是版本7)
下载地址
安装:将解压后的文件夹找个地方放好,我放在了HOME下
添加PATH路径

终端执行:vim ~/.bashrc
注意:这里需要掌握下vim的使用 如输入 “i”进入编辑,Esc退出编辑,输入“:”进入命令行,命令行内输入wq,保存退出。
具体怎么用请自行百度,我也是刚接触这些。

验证:输入 arm 双击 Tab键,若总是自行补充成arm2hpdl,则重新打开终端再验证,参考教程说必须安装ia32-libs,我执行了但

没有安装成功,根据提示安装另外两个也没成功,就没有在管,略过了,但也编译好了。
编译
执行 :

1. make -C mpy-cross
成功提示
2. make -Cports/stm32 BOARD=NUCLEO_F401RE
红色部分为 工程名字,需要和“micropython-master/ports/stm32/boards”路径下的文件夹名称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mircoPython的工程目录17年的时候做了调整,而好多教程都是按照之前的目录写的,所以现在

编译命令有不同。注意改为ports/stm32这个路径)
编译成功
编译若出现找不到 firmware.elf等错误,则把上图中生成的build-NUCLEO_F401RE文件夹删掉并重新打开终端,
这里感谢版主的更正:编译出错的时候,使用 make -C ports/stm32 BOARD=XXXX clean进行清除,再次编译,不需要手工删除文件。
通常在源码有较大更新或者修改了配置参数时,都需要先清理,然后在编译,否则容易出错。
再次执行编译命令 “make -C ports/stm32 BOARD=NUCLEO_F401RE”,出现这种情况我猜测是由于之前缺少stm32lib库,
重新下载后没有更新造成的。
这时候就已经生成了固件通过下载器下载到硬件就可以了

若git下载慢可尝试一下方法
/****************************************解决github下载慢的问题**************************************/
1、进入终端命令行模式,输入sudo vi /etc/hosts
2、输入i进入编辑命令,英文输入法输入G,vim编辑器跳到hosts文件的最后一行
3、用浏览器访问 IPAddress.com 使用 IP Lookup 工具获得github.com和github.global.ssl.fastly.net域名的ip地址
4、在vi打开的hosts文件中添加如下格式:
192.30.253.112github.com
151.101.44.249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5、esc退出编辑模式,输入:wq,保存hosts文件,修改hosts结束
6、更新DNS缓存,输入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
最后加两个链接ubuntu下安装QQ 和微信 ,感觉挺不错的分享给大家

补充内容 (2018-8-6 17:34):
下载源码时尽量选择releases版,git下来的最新版编译有可能会出现失败的问题,下载地址:

网友A:
编译出错的时候,使用 make -C ports/stm32 BOARD=XXXX clean进行清除,再次编译,不需要手工删除文件。

通常在源码有较大更新或者修改了配置参数时,都需要先清理,然后在编译,否则容易出错。

(另外尽量请将mpy相关帖子放在对应版块下面,方便管理和大家参考)

网友B:
非常好的帖子啊,之前我也研究过,但是没有总结发帖,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出错的时候,使用 make -C ports/stm32 BOARD=XXXX clean进行清除,再次编译,不需要手工删除文件。

...

感谢dcexpert版主的纠正,下次发帖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帖子啊,之前我也研究过,但是没有总结发帖,点个赞

感谢star_66666版主的支持!

网友C:
clone1.9.3版本 是不是须要git clone --branch v1.9.3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lone1.9.3版本 是不是须要git clone --branch v1.9.3 ...

不需要,直接输入上面的命令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源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直接输入上面的命令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源码!

这个我知道,只是看你的标题觉得应该用这份
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只是看你的标题觉得应该用这份
代码: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tree ...

并不是的,直接下载最新的即可。最新版本是1.9.3我也就是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