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可以同时在线调试两块stm32吗

楼主:
如上,求助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嘛

哦,你说两个窗口调两个板呀,那个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你还用问么 。。。。。。。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就是,你直接开两个试试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使用不同的仿真器,是可以的,相同的仿真器就不可以了哦,

网友:
一台电脑,用keil开两个窗口,可以调试两个stm32,即便使用两个同一种仿真器也可以,区别是在option,debug,settings里选择不同的debug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