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参数

楼主:
评价集成运放好坏的参数很多,它们是描述一个实际运放与理想放大器件接近程度的数据,这里仅介绍其中主要的几种。

一、输入参数

1.输入失调电压UO及其温漂

在室温及标准电源电压下,为了使静态UO = 0,而在输入端需要加的补偿电压值称为UOS,它反映电路中的对称程度和电位配置情况。典型值为2mV 。

是在指定温度范围内UOS随温度变化的平均变化率。是运放电压漂移特性的量度。单位μV/℃,一般为0.3~30μV/℃。

2.输入偏置电流IB

IB是在室温及标准电源电压下,以理想恒流源驱动两输入端,使UO=0时的两个输入端电流的平均值,即

IB=(IB1+IB2 )/2。通常,IB为0.1~10μA 。

3.输入失调电流 IOS及其温漂

IOS是指在UO = 0时,两输入端静态电流之差,即IOS=IB1 - IB2 ,一般为0.5~5μA 。

是在指定温度变化范围内,IOS随温度的变化率。其值为3pA/℃~ 50nA/℃。

二、差模特性参数

1.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od及其频率特性。

Aod 是指在标准电源及规定负载凡下的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d(jω)| 下降到直流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od 的时所对应的频率为fH 。

2.最大差模输入电压Uidm

Uidm是指两个输入端之间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差值。超过该值,输入级某一侧将出现PN结反向击穿现象。

3.差模输入电阻rid

rid是在室温下,开环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的差模输入信号的动态电阻。双极型管输入级rid在几十kΩ ~几MΩ ;场效应管差动输入级rid可达108Ω以上。

三、共模特性参数

1.最大共模输入电压Uicm

Uicm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在标准电压下,两输入端相同电位时的最大输入电压值。一旦超过Uicm ,则CMRR将明显下降。

2.共模输入电阻ric

ric 是指室温下,每个输入端到地的共模动态电阻。

3.共模抑制比CMRR

CMRR定义为运放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与其共模电压放大倍数之比,它等于差动输入级的CMRR,典型值为80dB以上。

四、大信号动态参数

1.转换速率SR

SR表示运放对大信号阶跃输入有多快的反应能力,是在额定大信号输出电压时,运放输出的最大变化速率。

2.全功率带宽fpp

fpp是指在正弦输入且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组态时,在额定输出电流Iom及规定失真条件下的额定输出电压Uom所对应的带宽。

其他参数可查阅有关集成电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