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中输出电流和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充电器插上电源输入是220v 由于充电器就是一个变压器 通过线圈的匝数把220v降压再一系列的稳流等等 手机充电根据不用的充电需求电压 一般是3.7~4.2v所以输出的电压就是3.7~4.2V了 电流就是根据用电器的功率而来的 像给手机充电一般输出电流在500~800MA 如果充电器上面标注的输入220v 输出4v 650MA 当然 650ma就是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了 而且是稳定的。

比如说是5.4V 500mA

5.4V表示输出电压为5.4V,因为供电电源是220V是一定的,充电器的比例线圈是一定的,所以输出的电压5.4V是一定的.500mA 表示能够输出的最大电流,即额定电流为500mA ,但是不表示给手机或者别的东西充电的时候的电流就是这么大,具体电流由要充电的容器决定但是最大是500mA .就象电机一样 ,电压是一定的,但是功率也就是电压*电流由电机带动的从动元件决定,但是最大不超过额定功率.